请教重装电脑安何用自带的驱动盘安装驱动?

楼主(2008-12-22):
我的笔记本电脑一键还原功能失灵了,在电脑城买了一张系统盘,安装后声卡和显卡的驱动就是装不上,用原来自带的驱动盘也不知道怎么装,请教各位该怎么解决呢?电脑城也是用普通的安装光盘,他们是怎么装上去的,小弟是想学自己装呀,想自己动手,请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教一下小弟吧!

网友A:
你不会装罢了

找专人解决

网友B:
一般安装方法大概有几种

楼主的机器难道声卡显卡不能自动检测到吗?

1.放入光盘,可以自动引导安装程序(看看光盘里面有autorun等文件就是能自动启动的光盘)
2.如果不能自启动,则可能子目录有video, audio等字样,如果这些目录下有setup或install等exe文件,可点击运行安装

3.如果只有inf文件,则可以在控制面板的系统-->硬件-->设备管理器中观察是否有???的设备,点击可选择安装驱动,并让安装程序能到指定位置CD-ROM自动寻找驱动程序.

楼主:
请教各位一个奇怪的电脑问题???

各位我重装过后,电脑开机的时候出现如下代码:0xf171188b指令引用的0xf171188b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要调试程序,请单击取消!
同时在某些程序在关闭时也会出现:0X004022f0指令引用的0X00000018内存不能为read!
开始我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后来我还原过后,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情况。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