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奇怪的电脑问题???

楼主(2008-12-23):
我的笔记电脑开机的时候出现如下代码:0xf171188b指令引用的0xf171188b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要调试程序,请单击取消!
同时在某些程序在关闭时也会出现:0X004022f0指令引用的0X00000018内存不能为read!
开始我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后来我还原过后,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情况。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中毒了

要不从网上找下这个是什么错误

楼主:
找不到呀!不知道在哪找?

网友B:
信息不够。内存读写错误太平常了,没法确定

应该有提示xxx.exe错误之类的

而且,“电脑开机的时候”也太长了,要尽量区分是哪个阶段

比如登陆前、还是登陆后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说了,是在电脑登录之后出现的。

网友B:
登陆时按着Shift键不放,看还出不出

然后逐个关闭启动程序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