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各级运放放大电路之间通常接一个电阻呢?

楼主(2008-05-02):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土,印象好象不是这样的

网友B:
作用1 限流

比如运放的输入端通常要视为虚地,如否,也可以造成前级运放输出虚地

网友B:
作用2 阻抗匹配

通常是指两个输入端阻抗相等,如果不接,那就难以匹配了。

楼主:
唉,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