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你答1 电容的电压为什么不能突变?

楼主(2008-05-03):
921抽空复习复习,陆续根据书本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基础,可能又小又巧,可能击中你的软肋,但通过它们的学习和了解,将从不同角度给人以帮助、提高和启发,能方便你日后与人交流,能避免你工作应聘时遭遇基础问题也不会的尴尬与后悔。

帖子以你问我答的方式进行。要求5000分以上的大牛在5个回复后再正式加入,2000以上高手在3个回复后正式加入。此处“正式”加入的意思是,请属于这些情况的ID不要急于作答,但可以做普通灌水式顶帖或提示,到一定程度后显身手,也就是给别人一点思考机会的意思。

921决定对回答得清楚全面、通俗明白、有新意的帖子加酷存档(只要求精彩,不限于只加酷一个,也可能一个也没有,标准嘛,就在我921心中,哈哈,属于主观评价哈----这可是对921欣赏能力的考验!)。另外,为了方便日后查询和阅读,最好复制所提的问题到你的帖子中,总之,保持问题的完整性为好。大家加油!

现在开始第一个问题:电容的电压为什么不能突变?

出题意图:这个问题在平时讨论中很经常看到,但同学们可能也多有一知半解,或看到别人说也不知道啥意思,如此等等。

网友A:
说不清楚是什么原理

我只是觉得能量转化的过程总得需要一些时间,哪怕是“皮秒”,要不然怎么弄这“功率”呢?任何一种“过程”也不能在0时刻就完成了吧?

网友B:
因为极板的电子不能无中生有

 是要时间的,时间是个什么常数,充放电时间

网友C:
顶一下

谢谢ic921,我觉得以这种方式来学习不错,来复习挺好,来锻炼新人最佳!
首先:E=1/2*C*U*U,所以dE/dt=1/2CU(dU/dt),而功率P=dE/dt
所以P=1/2CU(dU/dt),又因电量Q=CU,且对同一个电路是一个学数
所以P=1/2Q(dU/dt)
从这个式子中可以看出,如果电容电压发生突变,则P为无穷大(不可能),所以不可能发生电压突变!

从电流角度也可以来理解一下,i=C(dU/dt),而电流也不可在U0-到U0+为无穷大。

一点点自己的认识!!!哈哈

楼主:
mannerfh 答得不错

谢谢你的认真参与!

但问一下:“对同一个电路是一个学数”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哈哈

打错了,是常数,不好意思

网友D:
哈哈

根据信号与系统的观点,电容的电压是可以变的,但是需要一个狄拉克函数似(瞬间无穷大)的电流,但是在实际中这种电流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实际中这样的电流是不存在的,所以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变,这是我以前的观点,后来被我们老师给否决了

网友E:
找茬!

5楼的分析:
...
所以P=1/2Q(dU/dt)
从这个式子中可以看出,如果电容电压发生突变,则P为无穷大(不可能),所以不可能发生电压突变!

如果一个确定的店容经过N长的时间充满电了,我把它短路会怎么样!?

网友E:
电容的电已经充满,产生无穷功率的能量已准备好,

用能量不足去分析短路时的情况是站不住脚的.

网友F:
理论上讲电容电压可以跃变

理论上讲电容电压可以跃变,前提是在冲击电流的作用下。冲击电流是在瞬间发生的幅度为无穷大的电流。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在某个时刻电容电压发生了跃变,那么就意味着在发生电压跃变的瞬间将会激起冲击电流。或者说将引起无穷大的充电(或放电)电流。
实际上这种“冲击电流”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导体总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因此引起的电容电流不可能无限大,冲击电流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模型。不过当大电容(例如1000uF)通过导体短路时,短路瞬间将会激发很强的瞬间电流。将会在短路处发生“火花放电”,这种放电现象也可以近似的认为是冲击电流。
嘿嘿.....

网友G:
电容的电压

突变是关键
电容器 两端的电压是电场做功的结果 它是一个过程量。

网友H(2012-05-30):
1# iC921 其实,这个问题以及实际工作产生的这个现象的关键在于这个突变,首先要理解和明白什么是突变?怎么样才叫突变?突变反应的这个时间是多短?这个是关键点。在什么样的电路中多长的作用时间我们认为是突变,这些我们应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