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方波的IC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5-08):
RE

麻烦各位大师推荐一款IC,像555那样的,但功耗要求小于百微安,谢谢

楼主:
re

哈,谢谢.但脚实在太多了.

我想要功能像555那样,但功耗低于100微安.脚的数量在8PIN左右的.麻烦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输出什么要求的方波

用个非门也可以啊

楼主:
re

嗯,我要一定的功率的.用来驱动发射二极管的.最主要是功耗一定要低,低于100微安

楼主:
RE

请教一个问题:
小玩意:红外对射出水器!
实验时,用单片机的IO口输出高低脉宽不等的方波,去驱动红外发射管发射信号;
但这样发现单片机的功耗太大,所以想让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但进入睡眠模式后,单片机的那个IO口就不能输出高低变化的方波了,只有一个固定的电平,0或1,所以想到用另外的IC去产生方波,驱动红外管工作.但功耗一定要低....
烦请各位大师推荐一款,谢谢;或给个建议

网友B:
555 有cmos的吧

网友C:
cmos的叫7555

楼主:
RE

嗯,谢谢!我看过资料,CMOS555的静态功耗好像有300UA,哦,太高了...哈.有没别的意见或建议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