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你答"-电容和电阻

楼主(2008-05-04):
电容和电感体现的是电抗效应.
电容:当电压阶跃刚开始时,大量的能量流入电容,建立起电容的电场
进入电容的初始电流特别大,电压与电流的比值非常低,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内,电容看起来象一个短路连接---电场初建.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压与电流的比值逐渐增大,最终电流下降至接近于0,此时电容看起来象开路一样.最后,电容内的电场完全建立.

上面是书上的一段话.
我理解的是:
电容内电场建立过程中,电容上的电压对驱动电路的电压是一个阻力,所以电容的电压突变不了.建立的电场,就会有电荷的存在,也就有了能量,所以也是储能了.

电感则是建立磁场,体现的是对电流的阻力.

网友A:
谢谢,最好直接跟在对应帖子下面

这句话我看不对:那个阻力不是来源于电容上的电压。不妨这样理解它为什么是错误的----假如电容的电压是零甚至负值,如何?

欢迎继续,越参与越能找出自己的误区,O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容内电场建立过程中,电容上的电压对驱动电路的电压是一个阻力,所以电容的电压突变不了

楼主:
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电容是不是象电感那样有"自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