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这种情况已不值得**了

楼主(2008-05-10):
大家晚上好,我在维修车库门电机的时候,经常碰到电机是好的,遥控器手柄都丢了的情况,由于电路板厂家太多,找不全型号的,一般都是学习码的315和433遥控器手柄。问一下高手们,用什么仪器可扫描车库门线路板,把学习码解出来,使用户更方便。
       现在我手上有遥控拷贝机,只要有好用的手柄,就可以拷贝出新手柄来的,没有手柄的开门机,就没有办法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自己解也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

拿个接收头,然后用示波器看波形,可以看出来

楼主:
回3楼

因车库门遥控器接收板都有单片机控制,而不是看接收头就可以的,最好是有一什么仪器能扫描接收板,把码扫出来,再做遥控手柄,这样会效果更好的,谢谢2楼的参与。

网友B:

重新配一套也要不了几个钱的.
有这个破解本事倒可以去...哈哈,不可说,不可做也

网友C:
PIC的KEELOQ被破了吗?

看来还是自己做加密算法安全点,
就算算法不好,把位数搞长点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