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问题, 复位电路的电容的作用,怎样去分析?

楼主(2008-05-11):
(无正文)

网友A:
RC延时罢了。

网友B:
给图较好

其形式有多样的

网友C:
RC延时

保证在上电的时候,RST脚出现满足条件的至少若干个CLK周期的高(低)电平。

网友D:
还是电压不能突变的道理

网友:
有图带上最好

一般来说,当电路上电时,电压充电,电压缓慢上升,这样电压就有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从而一段时间内能够给电路提供一个低电平;一段时间过后,电压稳定了,电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电路的复位操作成功。因此,电容的主要作用是为工作电路提供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