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如果遇到阻抗突变,信号在这个地方就会

楼主(2008-05-17):
在解释为什么485通信线路终端为什么要加120欧电阻的时候,很多人都这么说,可是始终不明白,信号怎么可能像光线一样有反射呢?

网友A:
能量向前传输受阻,就会反其道而行之。

这不仅光线会有反射,任何波乃至“固体”都会有此现象,否则斯诺克就玩不起来了。

网友B:
楼主说的“信号”

从本质上看,就是电磁波,而光也是电磁波,频率不同而已,当然都会反射。
不仅电磁波,其它类型的波如机械波,也会反射,空气中声波会反射,这个是尽人皆知的。液体、固体中声波也会反射。

网友C:
顶3楼

  是的。3楼说的对极了。

网友D:
那为什么接个120的就不反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