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位七段共阴极的LED数码管管脚。

楼主(2008-05-18):
急急急........请教四位七段共阴极的LED数码管管脚图,或者检测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要是有型号的话,搜索应该能找到管脚图的

网友B:
管脚不同厂家差异很大

办法:
1、向厂家索取,要是没有那就换有的厂家,连引脚图都没有的厂家东西用起来可是不放心。
2、数字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档位,用黑笔找到各个公共端,红笔区别出a-g段

网友C:
自己量一下(拿电源串个电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这又不是芯片,不知道怎么弄,就共阴共阳两种,试呗,半个小时怎么也试出来了吧

网友D: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去测

随便找个脚固定,然后另一个表笔移动。找到一个能亮(或者能通)的,然后假定某一个是公共脚,再去验证。
找到一个非公共端之后,再将其它公共端一一找出。然后再将非公共端一一找出。

网友C:
5楼的,有些数字万用表尤其是低压(3V)供电的

二极管压降高于1.5V的测不出来,所以使用万用表有时测不出来

网友E:
万用表电压低测不出的话

串联一节干电池,这总该会吧?
我用指针表,内部是一节干电池用于测量电阻,任何发光管都不亮,那就找一节电池串联。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

来www.21iee.com/bbs新手论坛,版主申请in...
来我们这里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很多类似的简单的东西
当然也包括稍微难的电子方面的知识
只要你肯学,努力
我们给你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