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

楼主(2008-05-24):
(无正文)

网友A:
用S52,可以ISP,自己做一个下载线就好!!不用买编程器!

网友B:
简易用SST,接上串口就可以做仿真器用,当然也可以串口下

网友B:
注意:

是SST,而不是STC!
比如SST89E516RD,是DIP40封装64kFLASH
SST89E516RD2,是PLCC44封装64kFLASH,多4个IO,有直插脚的PLCC卖,也可以很方便焊在试验板上

网友C:
ATMEL的S系列和SST的51都可以很方便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