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要用PID控制算法!!

楼主(2008-05-19):
   小弟做毕业设计,题目是智能温度控制系统,现在系统基本完成,就差最后的温度控制算法问题,我看很多论文中都是提到用PID控制算法.小弟不是自动化专业,没学过PID控制,看到很多资料上写的一大堆公式,什么比例-微分-积分,但是总是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用PID控制算法来控制温度值呢???好处在那里呢??
   我是用热敏电阻来作为温度采集,继电器来控制电热棒,我原本的想法是当温度值小于预设温度值时让电热棒加热,当温度上升到或大于预设温度时停止加热,等温度下降了若干度(比如5度)时,再次加热,这样就可以使温度保持在预设温度左右!!请问各位我这种控制算法可以吗??用PID控制算法相对这种算法的好处在哪里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要求不必用PID算法

PID算法是信号连续输出。你的算法是界限输出的。通常叫做位式控制。比较简单实用。

象温度控制的慢速度系统,位式算法用继电器控制就OK,如果用PID算法,那就麻烦了。它要求准确地定点控制一个温度。不会在一个温度范围内不动作超出该范围就动作。因此,相比之下,电路很复杂。没必要的。

当然,你真要学习控制,学习PID是最基本的。
P=比例,就是对误差进行比例放大再进行控制,但所得的误差是有的,不能消除。
I=积分,专门用于消除误差,但用了它响应速度要变慢
D=微分,用于加速系统响应,也可以认为是消除I算法的滞后效应。
实践中有P,PI,PD,PID几种组合,是可以任选,但要看对象而定。位式控制都不在这几种组合之内。

------
我原本的想法是当温度值小于预设温度值时让电热棒加热,当温度上升到或大于预设温度时停止加热,等温度下降了若干度(比如5度)时,再次加热,这样就可以使温度保持在预设温度左右!!

网友B:
好处就是当模型和算法正确(与实物一致)时,能获得最小

完全一致时甚至能实现0误差控制

而用开关加热器的方法,由于加热、散热速度快切恒定,必然会有很大的滞后和过冲,不可能实现高精度(比如整体误差0.1度以下)的控制,
而只可以“使温度保持在预设温度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根据你们所说的,用PID控制的好处就是能比较精确地控制吧,而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毕竟不是工业应用,我就用"位式算法"控制就好了!!

网友A:
没问题

其实位式控制就在你的身边:饮水机的水温就是用这种方法控制的。

网友C:
看你的控制精度了

PID原理看起来复杂,其实在单片机里实现起来比较简单,算法也不麻烦。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69535583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