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Xilinx FPGA的兄弟请进

楼主(2008-05-26):
最近做了一块Spartan 3AN系列的XC3S50AN的开发板,SPI模式调通了,但是JTAG却有问题。软件找不到器件型号,提示说“似乎不是Xilinx的芯片”。

JTAG的四根信号线电路已查无接错引脚,片子电源电压为1.17V 和3.24V。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我朋友毕业设计做你相关芯片的

来www.21iee.com/bbs新手论坛,版主申请in...
我朋友是FPGA板块的版主,你问他
他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申请当版主,大家一起提高

网友B:
问一下

这个电路可以在什么软件上面仿真吗?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我手头的光盘的软件问题,升级后就好了。
回3楼:这个电路可以通过iMPACT软件对Spartan3的FPGA进行配置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