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5-27):
(无正文)

网友A:
帅图

这不是模电的习题图嘛...

网友B:
先判断三极管是否饱和了……然后再算输出电压~~~

网友C:
珍珠姐姐,R3是10欧还是1K欧

网友B:
哈哈~~~这里要分别求两次,第一次R3为1K,第二次R3换成10欧...

没算过,估计第一次三极管饱和,所以输出电压就是饱和压降0.2V。
而第二次呢,三极管就不能饱和了,要根据基极电流、hFE(倒是这个看不清,是100还是1000?估计是100吧)等来计算输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