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嵌套的堆栈和中断堆栈是一个么?51的

楼主(2008-05-28):
当用到函数的可重入属性时又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都是同一堆栈

重入函数可以被多个任务调用,比如中断与主程序。。。

楼主:
谢楼上

仍然有个问题:

在startup.51文件中,如果指定可重入堆栈在xdata区,那么是否有系统栈和任务栈的区别了??因为SP是8位的哦

网友B:
普通51不能使用xdata做为硬件栈。只能用内部RAM。

可重入函数的临时变量好象是分配在软件栈中的,不在硬件栈中。

返回地址和工作寄存器压栈时,才会到硬件栈中。

楼主:
软件栈怎么出入栈?应该不是push、pop吧?栈指针咋回事?

google上没有软件栈这个说法啊,不懂请教下

软件栈是编译器实现的么

楼主:
汇编出来的代码有这个

?C_XBP

应该就是软件栈的指针

楼主:
软件栈是编译器实现的么

还是没想清楚哦,哪位大哥指导下

网友C:
软件栈就是一个用纯软件实现的一个栈结构,相关软件部分

相关软件部分可能由编译器加入代码来实现,也可以自己“造一个”。说穿了栈只是一个数据结构而已,因为使用频繁所以才会在硬件上考虑加入相关栈指令——即硬件栈的实现。

网友A:
软件堆栈由编译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