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电路

楼主(2008-05-29):
大家帮个忙,今天搭了以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的下载电路,为什么就是下载不了?电路检测了好几遍,晶振也起振,电源电路工作,MCU的电压也正常。下图是我搭的MAX232的图,不知道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下载不好说

此图肯定有错。引脚名前面有“T”的是TTL电平,有“R”的是RS232电平。
另外,MAX232需要四个1uF电容来升压,0.1uF不能工作,而MAX232A可以用四个0.1uF电容。这四个电容用大些无妨,用10uF也可以工作得很好。
这类电路,最好用示波器看看,不但可以看出波特率和信号电平,有经验的甚至可以看出发送接收什么字符。

楼主:
回2楼

这样啊,那你能不能给个正确的图给我看看?

楼主:
回2楼

电路图我重新看过,换了四个1uF电容,觉得还是这样子接啊。而且我发现和串口相连的MAX232芯片很烫!也下载不了。

楼主:
还是不行。电路是没问题的了。

串口线也没问题,今天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他的收与发的功能,发觉PC端发的功能是可以的,但收就收不到东西,有也是乱码,这是为什么啊?请大家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