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花样流水灯程序”

楼主(2008-05-29):
要求89C51用P1控制8只LED,P2.1控制一只蜂鸣器实现以下功能:
一、发光二级管有5种工作状态,每隔5秒切换一次;
二、第一种状态是8只LED以0.5秒的间隔一起闪烁。蜂鸣器也同步间歇鸣叫
三、其他四种蜂鸣器不响,只有8只LED的花式变换。

各位,如何才能让不同的LED花式之间每隔5秒切换呢?好像不是用查表的方法,因为要求这五种状态都是在五个子程序里。如何才能实现切换啊?其他的四种花式不用写上,只有子程序的空壳就可以!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最好能写上程序,我刚学,不是太明白!

楼主:
三楼的谢谢了!

不过!这个简单的流水灯我还是会的!我已经找到答案了!谢谢!

以下是答案程序:
设一个标志位flag, 以标志位的5种状态对应发光二极管的5种工作状态,如当flag=1;发光二极管工作在1,当flag=2;发光二极管工作在2,......!然后根据定时器定时功能,5秒到,刷新flag的值,程序如下;
;;;;;;;;;;;;;;;;;;;;;;;;;;;;;;;;;;;;;;;;;;
;/*程序功能:定时5S到切换LED显示状态.
;作者:w418781840.2008.5.29 */
;;;;;;;;;;;;;;;;;;;;;;;;;;;;;;;;;;;;;;;;;;;
FLAG BIT 30H ;定义标志位
ORG 0
LJMP MAIN
ORG 0BH
LJMP AGA
;;;;;;主程序;;;;;;;;;;;;
ORG 0030H
MAIN: MOV FLAG,#01H ;标志位清0
MOV TMOD,#01H ;赋值50MS
MOV TH0,#3CH
MOV TL0,#0B0H
MOV R0,#100 ;中断100*50=5S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SJMP $
;;;;;;;;;中断服务程序;;;;;;;;;;;;;;
AGA: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0,LOOP ;5S到否?否,返回
INC FLAG ;到,标志加1
MOV A,FLAG
CJNE A,#05,L1 ;扫描5种状态了否?
MOV FLAG,#01H ;是,归0,重新开始
;;;;;;;;;切换程序;;;;;;;;;;;;
L1: CJNE A,#01H,L2 ;判断是否是状态1?否,转判断2
LCALL LED1 ;是,调有状态1
SJMP LOOP ;返回
L2: CJNE A,#02H,L3 ; 以下跟上面判断相同
LCALL LED2
SJMP LOOP
L3: CJNE A,#03H,L4
LCALL LED3
SJMP LOOP
L4: CJNE A,#04H,L5
LCALL LED4
SJMP LOOP
L5: CJNE A,#05H,LOOP
LCALL LED5
LOOP: RETI
;;;;;;LED子程序区;;;;;;;;;;
LED1: RET
LED2: RET
LED3: RET
LED4: RET
LED5: RET
/////////////////
///////////////////////////////
/*程序功能:定时5S到切换LED显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