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

楼主(2008-05-29):
.高通滤波电路:输入至输出之间是电容,输入和输出分别经电感接地。
2.低通滤波电路:输入至输出之间是电感,输入和输出分别经电容接地。
带通是怎么说呢?

网友A:
串联

串联谐振 阻抗最小

网友B:
并无绝对的低通、高通

如果考虑器件的分布参数的话,一切滤波器都是有限带宽的,都是带通的。
嘿嘿.....

网友B:
带通滤波器的频率下限是直流,就是低通滤波器

网友C:
错了

那高频端还是翘上去了

网友B:
是翘上去了,不过又滑下去了,嘿嘿.....

网友B:
滤波器问题,是电路的基础问题之一

俺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俺的观点仅供参考。
一切理论都要经过实验的论证,没有经过实践的论证,不能做为依据。

网友C:
说的是

兄弟不要动不动来个别致的称呼好不?大家都是平等的

楼主:
对吧

电容电感并联接地,就是带通???

网友B:
PowerAnts不必客气

俺的学识不足挂齿,还要多向前辈您学习。
您也不必谦虚,21IC乃藏龙卧虎之地,高手如云阿。
在下不断学习中.....哈哈

网友B:
俺不知道该说啥了,

俺在找地洞.....

网友B:
不过,俺还是想搞清楚

线性滤波器的冲击响应(或阶跃响应)与频率响应之间的关系,这才是解决线性滤波器问题的关键。

网友D:
俺刚毕业

俺刚毕业,我要像你们学习

网友E:
菜菜鸟``

啊```还在上学``感觉啥子都做不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