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

楼主(2008-06-03):
请教:VI是个高电平为4V,脉宽30US;低电平0伏,脉宽50MS的信号,经过339后,竟然没输出,输出始终为低,请指教

网友A:
不太可能,但不妨改大一点R1和R2

网友B:
R1,R2,R3都太大了,4脚不是理想的高阻端,

都该用3K试试。不要要求3毛钱的339那么理想。

网友C:
不太可能

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A:
我倒

居然将建议改小打成改大……

楼主:
搞定了..

搞定了,是VI信号的题...
请教下:3楼说的 4脚不是理想的高阻端  是什么意思,谢谢赐教.

网友C:
我都说了,这个图没有大问题

网友D:
我晕啊,光看图没什么问题,实际中可能出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