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请问下:想用程序作比较器:比如小于等于0.5VCC的,叛为低电平;大于等于0.8VCC的,叛为高电平,用程序应该如何写?思路如何?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if(volt < 0.5){
  LED = 0;
}else if(volt > 0.8){
  LED = 1;
}

网友B:
用单片机吗?

用单片机的AD转化一下,大于某值怎样,小于某值怎样,自己想吧

楼主:
RE

啊哦,我用汇编的,而且用EM78P153,内部没有AD模块的,也不想外加,请各位再帮帮忙!

网友A:
那就用LM393实现

网友C:
你没有AD模块也想用程序判断?

CPU数据何来?

再说了,就是有AD模块,还得先保证在这样的电压范围内AD能工作,CPU能工作。否则只能枉然。

关于这个判断,只有硬件才能简单完成。一个施密特比较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