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麻烦高手帮个忙~谢谢了

楼主(2008-03-31):
想用MCU  PWM 出一路 5V 最大1A的电源

想用MOS管来控制,就是不知道MOS管这部分电路该如何设计,模拟电路水平太菜,没有设计经验,万般无耐只好来这里求助了。

模拟电路一直很无奈,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提高~ 汗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待高手解答。。。

PWM和电源有什么关系啊?看来我也很菜啊。。。

楼主:
就是PWM控制电流大小

控制一路5V的电源,电流从300MA到800MA变化  ,用MOS管组成开关电路

但是我不知道MOS管 搭一个开关电路该怎么搭

网友B:
控制电压高端通常用PMOS,控制电压低端通常用NMOS,驱动好做

找个电流、电压合适的MOS就行了。

楼主:
谢谢 圈圈

但是偶菜的程度是

我不知道MOS管搭一个开关电路该怎么搭

网友C(2008-07-22):
与三极管做开关一样

与三极管做开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