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余量问题

楼主(2008-04-05):
(无正文)

网友A:
大部分是大2~3倍

看你的场合。有的场合不是大,反而是小的。比如扩音系统,喇叭的额定功率经常被要求小于放大器额定功率的1/2以下。

根据这些,你的问题应当具体化,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这样笼统,太笼统了,就象考别人而不象来解决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

网友B:
根据负载情况定

根据负载情况定。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特别感谢iC921认真,耐心的帮助!
    就所提的问题,是我目前在学习BUCK型DC/DC转换的开关电源系统构建时所遇到的。比如负载要求电源能够提供2A的电流,那么我在选择MOSFET时,MOSFET的额定Ice应该是2A的2~3倍?MOSFET的额定功率也是其实际功率的2~3倍?不知道我是不是问清楚没。

网友A:
对,这样的问题就很具体清楚了

人家回答起来方便,你也实用。

具体我就不给你解答了,由其他高手来回答也许更加可信,更全面一点。简单总结和提醒两点:

1 你的情况属于压差相对稳定而电流不断变化的场合。相对于通常的负载,如扬声器,则是电流电压都变化剧烈的。而有的负载,则电压是相对地很固定不变而电流却变化剧烈的,如普通的数字电路板。

为了防止这种变化影响其它电路(元件),通常在它的电源端尽可能最近处并联一只合适大小的电容----这个电容,事实上相当于一个小电源,可以及时供电,及时形成抽掉地电流,让它就地形成交流环路。这种方法实际就是通常说的去耦,是防止一处的电流产生地电位剧烈波动影响其它器件正常工作的一种措施。

2 不同厂家的datasheet,有的参数定义可能有较大差异。要在认真理解的基础上运用。避免一旦做成产品后,追悔莫及。如果你没有掌握这些概念和指标多少,那你只好好好积累积累了。

楼主:
iC921辛苦了!

即将毕业,确实很多知识理解不是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