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怎么会有负的情况出现呢 ---39、70楼有版主参考答案

楼主(2008-04-06):
电路中,有些电路会有标记着-6V,-8V,究竟怎么会这样,电压怎么会有负的情况出现呢,听老师说的时候听得不明不白的

网友A:
电容可以充电。充电后就相当于一个电池,就有正极和负极

把电容充好电后,正极接地,负极作为输出,那么就可以输出负电压了。

但是充好电的电容放一会电就把电用完了,所以需要定期补充电。所以这个芯片的功能就是
不停的把电容接到输入电源上充电,然后再把它正极接地,负极作为输出。这样就能得到持续的负输出了。

这样的装置叫做电荷泵。

网友B:
现在给个参考答案----出现负电压的实例与处理

出现负电压的实例

 如图1,脉冲不断从CP11输入,电容C5不断通过C4充电,但C4自身也充电,不论R13很小或很大,C4在CP11为低电平时电容放电,CP12就低地电位的个二极管压降----出现负电压了。为什么呢?

       图1

这是因为沿着电流的方向除了电源外,电压总是降低的。现在沿着二极管D5的正向出现了电流,CP12的电位当然比GND为低。也就是CP12电位为负电位。然而,对于新手来说,也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这个电压是负的,那么,整个环路如何能做到电压代数和为零呢?

问得好。此时的情况正好如00说的那样,电容C4相当于一节电池了。因为它输出电能,所以它此时已经是“电源”了,既然是电源,那么,沿着它的电流方向电压会升高。就是说,C4和R13连接点的电位是正电位。整个环路情况是:电容的电压,等于电阻R13和二极管D5的沿电流方向的电压和。

负电压的危害与处理

如图2,CP1不断给电容C3充放电,如果没有二极管D3,CP4会出现很高的负电压,如果后面的放大器是单电源工作,会导致烧毁放大器的现象。而有了D3钳位,就不至于负电压太高而保证放大器的安全了。

         图2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48/cmd.html?do=photocomment&fileid=11173&uid=48

网友C:
看我能否说清楚.

    看了所有跟贴,我相信都没有解决楼主的问题.楼主一定会测量,也知道怎样产生负电压.他是想知道为什么要用负电压这个概念.既然就是一个电势差,应该没有必要设计正负,比如一个+/-5V供电的电路,将负电压点说成0电位,原0电位成+5V,原+5V成为+10V不就完了吗?
    首先,因为从电子线路出现那一天起,就工作在直流电压下.因为是直流电压,所以就要判定电流方向,正负电压是为了说明和分析电路状态的方便.
    第二,半导体结构不同(NPN,PNP),收集电子和发射电子的方向不一样,两种不同结构的器件在同一个电路里分析,使用正负电压分析,比较清晰统一.
    第三,交流信号的处理如果不用负电压设计,就需要将电路工作点提高到1/2电源电压,造成极大浪费.在低功耗场合肯定是要避免的。
    当然也可以从电容(交流信号才使用)特性说明.

楼主:
希望高手老鸟们能指点一下。。。。

网友D:
复习高中物理

楼主:
那晕了,我中专的

那晕了,我中专的

网友A:
参考点的问题。如果取你的人头高度为0m,那么你的脚高度就

电路中也是,取一个点的电压为0V,那么比0V低的就是负的。

楼主:
晕了

这样说他只是一个理论值而不是一个实际值?

网友E:
理论即是实际,实际即是理论

楼主:
晕了

那真的晕了,你杀了我算了

网友A:
电压是电势差,是差值就有正有负,实际和理论都一样

楼主:
晕了

噢,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很容易出现的

提得很不错的问题,不定不少人工作多年也未必搞清楚。给条裤子穿穿!

答案和例子,我就先不给了,但楼主不妨将例图给大家看看。这样既方便讨论也容易理解。

楼主:
晕了

图太大了,上传不了

网友F:
不用晕,若你真的要强调“绝对零电位”就是你脚下的“地

就象高度一样,绝对“零”高度一般就以海平面高度为基准,因此有海拔高度的说法。

当然若你是讨论一个“浮地”系统就只要参考电路中的“相对地”就行,即比此地电位高就是正反之为负。

网友B:
尺寸缩小,还不容易?

楼主:
晕了

看图

楼主:
晕了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他那里说输出-10V

楼主:
不晕了

那例如上图,我们应该找那个作为参考点来判断?

网友A:
当然是对地来说的。将电压表的负极接地,正极接被测端,

显示的电压就是了。这样选取了一个地电平之后,就可以说任何一点的电压是多少了,而不用老是说某两点之间的电压差是多少。

网友G:
楼主恐怕是没弄明白电容

的一些问题。

楼主:
说真的

说真的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电容要接地,老师又没说

网友H:
看来不用杀你,你已死了!

网友I:
圈圈21楼说的很详细

顶个

网友B:
呵呵,昨晚已经给00上裤子了

网友:
嗯嗯

24楼: 呵呵,昨晚已经给00上裤子了
为何下了裤子?情况可疑啊

网友J:
楼主 已经是个好孩子了

楼主:
iqgaoguoni

多谢大家给我这么多帮助

楼主:
iqgaoguoni

那问题继续来了,负电压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特意搞个这样的东西来做出一个负电压

网友K:
是不是忽悠人的啊!!!!!!!!!!!!!!!!!!!!!!!

网友:
做音响电路时候正负电压很常见啊

网友L:
终于见到我也会的问题了

可惜你们都答完了

网友M:
这种负电压的情况在差分放大电路是很常见的

若你以高电势为0电位点,那么低电势就为负电压了

网友N:
俺的一点见解

这两天自己做了一个电源,是那种正负15伏(对地)输出的,用的管子是7815和7915,这种电源适合于某些运放等。
俺的体会是“地”就是一个参考导体,并且设地的电位等于零,由此来分析电路中其它各处的电压(电位差)或电流。地除了这个意义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在电磁屏蔽理论中地导体也是很重要的概念。例如有些电路或仪器需要“屏蔽”那么就用金属外壳罩起来,并且“接地”。如果屏蔽导体不接地,那么不仅起不到屏蔽的作用,反而会增大干扰。因此,地导体是等势体(导体各处的电位相等)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所以,“地”的概念既与“路”有关,还与“场”有关。确实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
有条件的话亲自动手做做实验,可以加深对地问题的理解(有的事情光是说不清楚的)。比如说,使用正负电源的运放等等。

网友O:
好好补补基础课吧

光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里的高手会教你些招式,但武功的根底还得靠自己下功夫。

网友P:
IQ高过你,呵呵

一种最简单的情况:
1.设有一小段金属导线,它上面的正负电荷数目相等,它不带电,那么可以认为它的电压为0;
2a.现在通过某种方式,向其注入了一些电子,使这些电子停留在这段导线里,那么,导线带了负电荷,可以认为它的电压是负值;
2b.现在过某种方式,从导线中抽取出一些电子,并使这段导线保持“电子饥饿”状态,那么,导线带了正电荷,可以认为它的电压是正值;
3.至于电压的值到底是多少,这是可以通过定义电压的标准并进行计算的;
4.如何产生这样的电荷分布不平衡呢?有很多种方法。

“负电压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特意搞个这样的东西来做出一个负电压”

负电压,就象正电压一样,不是人们故意“搞”出来的,它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一种电荷不平衡状态,如果你要问:为什么要不平衡呢?那可以说,你看这个世界,不正是因为存在种种的不平衡状态,才会如此的丰富多彩吗?如果都平衡了,就死寂了。

网友Q:
看看人家球球,再看看某些鸟人...

网友R:
楼上的楼上

电子会不会被抽取完啊?

网友S:
39楼,不是这样的吧?

——如图2,CP1不断给电容C3充放电,如果没有二极管D3,CP4会出现很高的负电压

 CP4的负压会比CP1的幅值大吗?

网友B:
CP4的负压一般不会比CP1的幅值大吧?

如果一定要出现,只能寄望放大器输入端是吸入电流了,而且,这个吸入量还不能太小。

::::::::::::::::::::::::::::::::::::::::::::::::::::::::::::::::::::::::::::::::::::::::::::::::::::::::::::::::::::::::::::::::
引用 网友S: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40楼: 39楼,不是这样的吧?

——如图2,CP1不断给电容C3充放电,如果没有二极管D3,CP4会出现很高的负电压

CP4的负压会比CP1的幅值大吗?

网友P:
...

现在沿着二极管D5的正向出现了电流,CP12的电位当然比GND为低。也就是CP12电位为负电位。
--
是因为CP12先出现了负电位,然后D5的正向才出现电流的吧。
在CP11的下降沿,正是通过C4这个刚刚充了电的“电源”,使CP12产生的负电位。

 CP4的负压会比CP1的幅值大吗?
--
CP4的负压不会比CP1的幅值大,但当CP1的输出阻抗很小的时候,对运放来说就很危险了,所以加D3以防不测。

电子会不会被抽取完啊?
--
嘿嘿,估计没人有那么大力气

网友T:
呵呵

你们没用说到核心问题,假如这样,两个电源0-5V的电源,
设电源的5V端为A,0V端为B
电源二的5V端为C,0V端为D;
我将B和C连接,设其连接点为E,选取E为新电源的参考点,在新参考点下,这样A为5V,D为-5V,这样也可以形成负电源,为什么不这样弄呢?其一、电路需要两个变压器或者独立电源,不方便,其二、干扰大
我想这才是楼主的疑问吧

网友U:
39的图纸的两个二极管方向画反了吧

网友D:
回楼上

39楼的二极管方向应该输出正电压。如文中所说输出负电压,那就是反了。

网友V:
参考点不同~

参考点不同~

+10V也可以看成-10V,关键是你把什么当做地~!

网友B:
两个图的电压方向都对的,没有画反

它们不是主动产生负电压,而是被动地产生电压。

          图1

         图2

网友B:
D4确保CP13电压为正(整流/检波性质)

D5是电容C4放电用(要连续工作)
D3是用作限压保护(放大器是单电源时)

楼主:
iqgaoguoni

我觉得33楼的说得清楚容易理解一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接地是为了做一个参考点,数字电路里面的参考点很重要,所以要用地这个地导体作为一个参考导体,而正负电压就是相对于参考点而言。希望我没有理解错,最后还是要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B:
to iqgaoguoni 50楼

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33楼、47楼说的一个电压可以说是正也可以说是负,是基于参考点选择没有确定前。

现在所说的,参考点早已确定,而且是普遍意义上的电源地(负端)为参考点的那种。这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W:
负电压

我电脑打不开你们的图,姑且讲一下:
先设一个大地,在地表面上放一张桌子,桌子上面再放一箱子。假设桌子高800毫米,箱子高500毫米。我们以桌子800毫米比喻为8V电压,以500毫米比喻为5V电压。如果以地表面为基准0V,那么从地表面到桌子表面就为8V,同理从地表面到箱子的表面就是13V电压的高度了。
如果以桌子表面为测量基准0V,那么桌子表面到箱子表面就是5V,而测量桌子表面到大地表面就理所当然的就是负13V电压。

网友B:
那是png格式图片,理应随便打开

实在不行,可以打开WORD,插入-图片-来自文件-ctrl+V图片链接-回车,OK。

网友X:
参考点的问题

参考点的问题

网友B:
参考点是固定的,没问题

网友Y:
很正常的,取地不同而已,应该很容易明白的呀

网友Z:
关键还是取决于你规定的参考点,即零电位点的选取

关键还是取决于你规定的参考点,即零电位点的选取。如果某点与参考点相比点位高于参考点,那么这点的电位就是正的,它与参考点的电位差(即电压值)就是正的;反之,就会出现负值,电压当然就是负的啦。就好比如果以你的身高为参考点(0米),那么比你高的人他与你的高度差就是正的,身高就是正值,反之就会出现负值的身高(对于那些比你矮的人而言)。

网友AA:
参考点的问题嘛

网友AA:
一个负电压而已嘛。有必要整那么复杂啊嘛

网友AB:
ic921的图1,R8有什么用?

网友B:
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
有的实验仪器就能过直接产生负电源

有的实验仪器就能过直接产生负电源,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把电路正极和电源负极接在一起,负极接在电源正极上,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AC:
学习了

以前我也想不清这个问题,今天算真正清楚了

楼主:
原来如此

这个,原来自己小时候经常玩的,拿个1.5V的电池,用万用表反接就显示负啦!.....只是长大了,读初中啦!物理老师说这样反接不对...现在才星过来,这个问题原来小学的时候已经懂了,没意见.......现在问出来给人家笑咯...

网友AD:
参考点的选取

参考点的选取
即势能

网友AE:
还是不太懂

网友B:
等等,我分静态和动态两种情况分别说明

网友B:
39楼讲了动态情况下电压出现正负的情况,此处讲讲表态的情

39楼讲了动态情况下电压出现正负的情况,此处讲讲表态的情况

如图,当以A1、A2、A3和A4为参考点测量时,可以得到有正有负不同的电压:

1 经A1点为参考点,得到的电压都是正电压,即+1.5V,3.0V,4.5V。

2 经A2点为参考点,得到的电压有正有负,即+1.5V,+3.0V,-1.5V。

3 经A3点为参考点,得到的电压有正有负,即+1.5V,-1.5V,-3.0V。

4 经A4点为参考点,得到的电压都是负电压,即-1.5V,-3.0V,-4.5V。

所谓参考点,这和海拔测量是一样。我们通常以海平面作为定义海拔高度的起点----零点(实际标定时可能不一定是这样,比如我国的大地原点是在黄土深厚的陕西,注意定义和标定的不同)。

事实上,我们经常使用的尺子也是先规定好零点才能进行测量的。

数学最好说,“数轴是规定了原点和长度单位的直线”,这说明规定好起点(原点)是最关键的一步。这里的“原点”就是电路测量的参考点,多数情况下俗称“地”,但也不一定。因为看一个电压还要看怎么看,站在哪里看。当看的“立足点”不是电路的“地”时,就不应该再叫做“地”了。

例如,图中的电池如果是(相同的)三只电阻,那么施加4.5V电压于A1与A4之间时,同样的测量方法我们依然得到前面的结果(如果电压不是4.5V,按比例缩减就OK!)。这时的“参考点”实际上就是表笔(通常是黑笔)的负极了。现在的数字万用表比较容易看出,极性反了有个负号向你表明所测的电压为负电压,老式指针型万用表可不一定,反偏的表笔通常只知道电压为负,但不知道负多少。

不明白的同学,请仔细阅读,也可以跟帖再继续问。不要不好意思就是了。

楼主:
是咯是咯

明白咯,只是以前老师教物理的时候用的是机械表,接上后反偏的话就是错误接法,我就是被他那个观念弄糊涂啦!认为负电压就是故障电压....麻烦大家啦!!!!!!!!!!!!!!!!!!!!!谢谢谢谢!!!!!!!!!!!!

网友AF(2008-11-07):
一般用多大电容作电池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