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TC热敏电阻的用法!!

楼主(2008-04-08):
昨天发了个问贴,今天搞清楚了原理买的是封装好的CWF型NTC热敏电阻,一端一个探头,引出两根线,请问有哪位知道怎样才能用单片机从它那获得温度值,需要另外再设计电路吗??还是说直接接在单片机A/D口通过侧电压就可以获得电阻值了啊!!

网友A:
通过测电压也要有个不变的电流的 啊

U=I*R.I不变就可以通过电压的变化来测电阻的变化了.在通过AD来读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