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一下前几年的C++教案,觉得还有点价值,将摘选帖出

楼主(2008-04-08):
如题,将不定时的以随笔的方式跟在下面。

主要内容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语言点,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楼主:
C++ 随笔-1,C和C++简史

C编程语言最初是在AT&T贝尔实验室,于1972年由Dennis Ritchie写成的,供16位的 DEC PDP 11小型计算机使用。用它把尚不成熟的UNIX操作系统模块化并用高级语言编写了大部分操作系统和系统应用程序。C语言开始就设计为既可作为系统编程语言也可作为应用程序语言。在一年里,C被移植到各种其他机器体系结构。1978年,Ritchie和Steve Johnson编写了可移植的C编译器,从那时起,它与UNIX操作系统一起已经被移植到几乎每种可以想象到的计算机体系结构。
在1972年到1978年之间,C语言有某些重要发展,Brian Kernighan和Denis Ritchie出版了《C编程语言》。从那时起,他们的书就已经定义了称为“K&R C”的C的版本。当然,经销商都给他们的各个版本增加了自己的额外特性——也称为不兼容性。1983年,ANSI标准委员会确定了C的一个标准版本。该委员会从各种来源,包括称为C++的C的另一个新的分支,调查了解情况。1989年,ANSI委员会公布了它的标准;并且,1990年,联合的ANSI/ISO委员会公布了我们现在使用的国际标准。
1979年,Bjarne Stroustrup有了给C增加面向对象的类的想法,他的第一个语言,C with Classes,1980年在贝尔实验室内部报道过,1982年在贝尔实验室范围外报道。1984年,这种语言成长为C++。称为C front的最初版本是作为前端预处理器实现的,它将C++转换成为C,供一个原始C编译器编译。从1987年开始,各种不同的编译器实现了既作C的前端又作为原始编译器的语言,并且建立了几种编程支持环境。
1985至1991年间,在Bjarne Stroustrup的书《C++编程语言》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时间里,C++语言有了极大的发展,这部分归功于USENIX C++讨论会在这些年的召开。1990年,ANSI C++标准委员会首次开会,Stroustrup提交了他的新Annotated C++ Reference Manual (ARM),开始了标准化工作。1991年,ISO和ANSI委员会开始一起开会,使其得到的标准成为真正的国际标准。
1995年,提交了认可Draft Standard(草拟标准)作为标准的申请。从那时起,它被接受,并且是第一个ANSI/ISO C++ Standard。

楼主:
C++ 随笔-2,封装

封装概念很普遍,类似也可以称之为“包装”。人要包装,商品要包装,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包装。为何会有如此需求呢?究其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是炫耀,其二是遮丑。经过包装后其价值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是因为通过包装展现出来的是其最有价值的一面。另一方面通过包装又可保证其内部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这是包装(或封装)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特性。

现在来考察一下C和C++中的封装。在C中我们知道有数据结构struct类型,它就是某种程度上对数据的封装。但仔细看来这种封装只是将一堆相关的数据放在一起,从外面来看并没有多大新意,就内部而言又丝毫没有一点私密性。所以如此的包装既无从炫耀又无法遮丑。反过来分析一下C++中的类class类型,它是对“状态机”的封装(或抽象点说就是对“对象”的封装)。一方面,类似struct类型,class包含有一堆相关的数据(或称状态);而另一方面其又包含有一堆相关的“处理功能”,合起来正好就是一完美的状态机。这一点是值得大大地炫耀一下的。有了其光鲜的外表还不够,class类型还确保了其内部的私密性。这种私密性在语法层面上保证了软件系统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体现了软件工程学中的模块分割原则。

考察一个状态机的封装

我们知道一个状态机若用数学形式表达的话就是:

Y = Fy ( X, S )
S = Fs ( X, S )

其中Y为输出,X为输入,S为状态。

如果是有限状态机,则S可用有限离散量表示,即S0,S1,…,Sn。下面给出一个有限状态机的C++程序框架。注意,这只是对有限状态机数学形式的直接封装。

// 有关"状态机"的封装

enum status_type { S0, S1, S2, S3, S4,…,Sn };

class class_SM
{
    protected:

    status_type status;

    virtual int Fy( int x );
    virtual void Fs( int x );

    public:

    class_SM( void ) { status = S0; }
    class_SM( status_type S ) { status = S; }

    int Do_it( int x );

    ~class_SM() {}
};

int class_SM :: Fy( int x )
{
// return Fy( x, status )

    return x;
}

void class_SM :: Fs( int x )
{
// status <- Fs( x, status )
}

int class_SM :: Do_it( int x )
{
    int result;

    result = Fy( x ); Fs( x );

    return result;
}

这个封装有壳,有头,有尾,还有躯干。下面就将其解剖一下:

首先是“壳”

class class_SM
{
};

由关键字class引入了一个类型class_SM,注意,在C++中同样可以由struct引入一个类型,这在C中是不可以的。

其次来看一下“头”和“尾”

    class_SM( void ) { status = S0; }
    class_SM( status_type S ) { status = S; }

    ~class_SM() {}

在类中若用类名定义一个函数,则此函数具有特殊的地位,并给它一个称谓——构造函数。这个特殊的函数就是类的“头”,对象 (类的一个实现)的诞生就是由构造函数引领的。当进入对象所在的作用域时,系统首先分配空间,紧接着就自动调用“合适”的构造函数来初始化整个对象。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构造函数,它们的形式差异就在于输入参数的不同,由不同参数形式来区分不同函数的调用是C++的另一个重要的特性,在此不作详叙。下面给出两种不同的对象定义:

class_SM SM; // 调用class_SM( void ) { status = S0; }

class_SM SM( S0 );  // 调用class_SM( status_type S ) { status = S; }

在前面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条定义语句:

enum status_type { S0, S1, S2, S3, S4,…,Sn };

它是被放在类的定义“壳”外的,这是因为类的使用者有可能自己决定状态机的初始状态(即调用class_SM( status_type S ) { status = S; })。若没有这样的选项(即只有第一个构造函数class_SM( void ) { status = S0; } ),则就可以将定义enum status_type { S0, S1, S2, S3, S4,…,Sn }封在类的定义“壳”内,不对外开放。

看过了“头”再看“尾”,在class_SM类中有一个奇怪的函数,就是在类名前加上“~”符号的那个函数,此函数被称之为析构函数。虽然在此未定义任何具体的操作,但我们从它的调用位置就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析构函数是在对象消亡前被系统调用去处理相关后事的那个函数,所以它通常被调用的位置是在即将退出对象所在的作用域时。这样我们就清楚的知道,对于类的诞生和死亡,系统会自动地调用一些相关的函数去处理某些重要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的具体内容是可以由程序设计者来参与的。这就是类封装的一大特点,且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另外对象还可以“动态”地诞生和消亡(使用对象指针和相关的系统操作),在此仅点到为止。

有了头和尾,当然不能没有躯干。在此我们所言的躯干就是下列一些成员:

    status_type status;

    virtual int Fy( int x );
    virtual void Fs( int x );

    int Do_it( int x );

其中status是类型status_type的数据变量,称之为类class_SM的“成员变量”;而Fy、Fs、Do_it是函数,称之为类class_SM的“成员函数”。另外要说明的是,前面所提到的构造和析构函数同样是类class_SM的“成员函数”,不过由于这两类函数地位比较特殊,所以给他们另外起了两个特殊的称呼。一般的成员函数调用是由程序设计者自己显式指定的,并非由系统自动调用。

类封装的私密性

现在我们已经大致的了解了一个类的封装的基本结构和各部份粗略的功能特性。下面进一步看一下其中有点象标号的那些玩意儿:

pretected:

public:

private:

最后一个虽然未出现,但它却是类的缺省特性(未加说明就是private)。

上面所列的三个东西并非是标号,就单词本身它们是C++的预留关键字,在类中使用它们来说明其下面的成员(包括成员变量和成员函数等)具有相应的被使用权限(注意未加说明则权限就是private)。由此可见,类封装不仅把它的成员包装了起来,而且限定了使用它们的权限。缺省情况下,其特性为private(私密的),这样从类的外面就看不见它们,这非常类似于我们日常所说的私密性。私密性是C++中类封装的又一大特点,它使类这种新的类型更加符合软件工程学中的模块基本准则。

当然如果封装在类中的成员全都是私密的,这将是铁桶一个,毫无意义,就算阿拉伯妇女都会亮出她们那双美丽的眼睛。为了能把类的光辉炫耀出来,就必须把有使用价值的成员呈现给外界,而这就是有public(公用)来加以说明的。使用public将改变其下面所列成员的使用权限,使其能被外界存取或调用。这里还有一个定义使用权限的关键字protected,它与类的继承性有关,在此不阐述。

类的实例化和对象的使用

类被定义以后只是一堆代码(特殊情况下会伴随一些表格),必须将其实例化后才会作为“对象”实实在在的存在,随后被使用。在此需强调的是“类”不是“对象”,反过来“对象”也不是“类”,它们不是同层次的概念,这有点类似于“类型”和“变量”的关系。类是产生对象的模子,而对象则是由类这个模具生产出来的产品。所以一个类可以产生多个对象,这个过程就是类的实例化。

类被实例化后形成的实体——对象,从存储在内存中的形式上看类似于结构(struct),系统为每个对象的所有成员变量分配相应的空间。每个同类的对象共享它们的成员函数,换句话说就是,类中所定义的代码在实例化过程中并未被复制。

类的实例化过程除了分配空间外还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就是调用构造函数,这是和一般变量或结构类型的实例化具有本质差异的地方。通过构造函数,对象在被使用之前自动对自己的状态进行初始化,所以对象在诞生之时就已作好了被使用的准备,而一般的变量或结构在引用前必须对其进行赋值。

作为类实例化的产物——对象,一旦诞生就可以被使用。具体来说,使用对象分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其成员变量的赋值或引用(虽然并不建议这样做),其二是调用其成员函数。关于成员函数的使用存在有几种异化的形式,如对象的“复制”和操作符的“重载”。在这种变异的情况下,对象仅以其名出现(如出现在表达式内),但实际上只是对它的某一特定的成员函数进行了调用。相关内容在此不作详表。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前面定义的状态机,其内有一成员函数int Do_it( int x )。它是唯一能被外界使用的成员(注意:构造和析构函数是对象诞生和消亡时由系统调用的)。沿用前面的实例化语句,相关对象的使用形式为:

Y = SM.Do_it( X );

从上面的调用语句可以看出,Do_it表面上使用了两个参数——X、Y。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隐形的参数,就是指向对象SM数据存储区的指针变量——this。因此可以这么说,就是若成员函数一个参数也没定义的话,也存在着一个指针(this)作为函数的隐形参数。这就是类封装的“代价”,虽然并不是很大,但毕竟是要付出的。

现在来分析一下为何要有这样一个隐形参数——this,传给成员函数。就拿前面定义的另外一个成员函数Fs( int x )来看,形式上它只有一个参数x作为输入,但实际上它还要使用类的一个成员变量status。对于类class_SM的不同对象,成员变量status的地址是不同的。因此必须将相应对象的成员变量存储区地址传给成员函数,因为成员函数已经知道status的偏移量,所以只要将成员变量存储区的首地址this(这也是对象SM的地址)传给成员函数即可。

楼主:
C++ 随笔-3,类的嵌套

类的嵌套是指在类定义中含有另外一个类的定义,某种程度上这种嵌在类定义中的类定义可被称之为类的“成员类”。在类的实例化过程中成员类不会被实例化,只有存在成员类的对象时才会产生相应的对象实例化。下面给出一个类嵌套的实例

class class_Outer
{
    class class_Inner
    {
        public:

        int inner_x;

        class_Inner( void );
    };

    public:

    class_Inner Inner;

    int outer_x;

    class_Outer();
};

class_Outer :: class_Inner :: class_Inner( void )
{
    inner_x = 10;
}

class_Outer :: class_Outer( void )
{
    class_Inner Inner;

    this->Inner.inner_x = 20;
    outer_x = Inner.inner_x;
}

class_Outer Outer;

int main( void )
{
    while ( 1 )
    {
    }
}

上例中类class_Inner是在类class_Outer的定义中定义的。由于前面没有权限设定,所以缺省为private,因此类class_Inner只能在class_Outer的作用域内用来定义对象。注:class_Outer的作用域为其定义范围内和成员函数体内。

使用类嵌套的好处在于能将某一类的定义封装在另外一个类的定义之内。这样一来被封装在内的类定义对外是不可见的,即实现了类定义的“私有化”,这是类封装的私密性在类定义上的拓展。

楼主:
C++ 随笔-4,静态成员变量和静态成员函数

考察下面的例子:

class class_A
{
    int x;
    static int a;
    static int add( int i, int j ) { return (i + j); }

    public:

    class_A( void ) { x = 10; a = 20; }
    int get_x( void ) { return x; }
    void set_x( int i ) { x = i; }
    void set_a( int i ) { a = i; }
    void Do_it( void ) { x = add( x, a ); }
};

int class_A::a;
class_A A, B;
int Y, Z;

int main( void )
{
    A.set_x( 30 );
    A.set_a( 40 );
    A.Do_it();
    B.Do_it();
    Y = A.get_x();
    Z = B.get_x();

    while ( 1 )
    {
    }
}

我们发现有两个奇怪的成员和一个奇怪的变量,下面把它们提取出来:

static int a;
static int add( int i, int j ) { return (i + j); }

int class_A::a;

首先分析一下static int a,这是类class_A的一个成员变量。特殊的是在变量说明之前加了一个关键字static,这样成员变量a就变成了“静态”的了。这里静态的意思就是在存储器中分配一个“固定的”存储空间,使类class_A的所有实例化对象中的相应成员变量a都被定位在这个固定的存储空间上,实现了类class_A的所有对象(在此是A和B)共享变量a。为了表明这个“固定的”存储空间的存在,在全局变量定义中增加了一条相关的定义,即int class_A::a;,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奇怪的变量。

现在再看看另一个奇怪的成员static int add( int i, int j ) { return (i + j); },这是类class_A的一个成员函数。特殊的是在函数说明之前同样加了一个关键字static,这样一来函数add也变成“静态”的了。在类的封装中我们曾经说过,成员函数有一个隐形指针(this)作为输入参数,这也是封装所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否可以避免,若能又可在何种情况下避免呢?首先来分析一下为何要使用这样一个指针。我们知道成员函数代码是被类的所有实例化对象所共享的,成员函数只知道所在类的成员地址在对象中的相对偏移量,而不清楚具体对象存储空间的绝对地址。所以如果要使用所在类的其他成员就必须得到相应对象的地址——this。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成员函数不使用所在类中的其他成员,这个对象地址硬传给它不就成多余的吗?是否存在不用传对象地址的成员函数呢?回答是肯定的。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个变成“静态”的函数恰恰就是我们所要的函数——静态函数。静态函数和非静态函数的差别就在于是否传递对象指针。

楼主:
C++ 随笔-5,带有"const this"或"volatile this"的成员函数

先看一下下面的程序:

class example_class
{
    int x;

    public:

    int get_x( void ) const;
};

int example_class :: get_x( void ) const
{
    return ( x );
}

const关键词都很熟悉,但在这里的使用有点怪。这里的const并非修饰成员函数的返回值,而是对成员函数的隐含参数this的修饰。由于传给成员函数的隐含参数是const this,所以成员函数就不能对由this所指定的本对象内任何成员变量进行修改。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某成员函数不对本对象的成员变量进行修改,利用向成员函数传具有常量特性的this指针可以在语法层面上确保不会对成员变量的修改。

类似的也可以用volatile来修饰this指针(用volatile 替代const),这样一来相应的一些优化将被取消。

网友A:
坐下来听教授讲课

嘘—— 不要交头接耳。。。。

楼主:
C++ 随笔-6,类的复制

谈到类的复制涉及到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类的初始复制,其二是类的赋值复制。具体看下列程序:

class copy_example
{
    int x;

    public:

    copy_example( void ) { x = 0; };
    copy_example( int x0 ) { x = x0; };
    copy_example( copy_example& ref );
};

copy_example :: copy_example( copy_example& ref)
{
    x = ref.x;
}

先看初始复制:

copy_example Example1(100); // Example1.x <- 100
copy_example Example2 = Example1; // Example2.x <- Example1.x

上面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了对象Example1,并将x初始化成100;第二个定义了对象Example2,并将对象Example1的成员变量x复制到Example2的成员变量x上。这样一来Example2的成员变量x的值也为100。

看过了初始复制,再看赋值复制:

copy_example Example1(100); // Example1.x <-100
copy_example Example2; // Example2.x <- 0

Example2 = Example1; // Example2.x <- Example1.x

上面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了对象Example1,并将x初始化成100;第二个定义了对象Example2,并将x初始化成0。在定义之下有一条赋值语句。由于未对赋值符重载定义(关于重载以后再论),所以其“缺省”语义就是将对象Example1的全部内容原封不动的复制到Example2上。这样一来Example2的成员变量x的值也为100。

楼主:
C++ 随笔-7,为朋友开个后门(友元)

在阐述类的封装时,曾经强调过私密性。但有时也会对特定对象开个后门(注意:这有别于共用性),这样有利于特定对象间或对象与特定函数间的联系。

下面给出相关的两个例子:

class class_A
{
    int x;

    friend class class_B; // class_B is a friend

    class_A( void ) { x = 100; };
};

class class_B
{
    int y;

    class_A A;

    public:

    int get_x( void ) { return A.x; };
};

class_B B;

int z;

int main ( void )
{
    z = B.get_x();

    while ( 1 )
    {
    }
}

由于在类class_A中声明了类class_B是其友元(用关键词friend),所以在类class_B中,对象A(class_A的实例)的所有成员(包括变量和函数)都是可访问的,虽然它们都具有私有特性。

另一例子:

class class_A
{
    int x;

    friend int get_x( void ); // get_x is a friend

    class_A( void ) { x = 100; };
};

int get_x( void )
{
    class_A A;

    return ( A.x );
}

int z;

int main ( void )
{
    z = get_x();

    while ( 1 )
    {
    }
}

在上例中友元是一个函数。在此函数作用域(或函数体)内,类class_A的所有成员同样也是开放的。

网友B:
不错,建议加裤置顶

楼主:
谢谢匠人捧场

楼主:
C++ 随笔-8,继承

继承(inheritance),又可谓遗传,是生物乃至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如果没有了遗传,生物进化就无从谈起;而若没有了继承,人类文明也就不复存在。继承(或遗传)是对祖辈特性有选择的裁减或拓展,是一种优化提炼,也是一种细化过程。

回到C++,若没有继承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在论述C++的类封装中曾经说过,在每一个类中一般都封装了一堆代码。如果在类之间没有某种联系机制,这就意味着每个类的代码必须独立存在,否则就会破坏类封装的特性。

下面用两个类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class class_A
{
    A
};

class class_AB
{
    A
    B
};

其中A、B分别表示两组不同代码的定义

如果不存在某种联系机制,为了保证类的封装性就必须分别存储代码A和A、B。这样不仅浪费了存储空间,也不利于软件循序渐进的开发过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引入类之间的某种联系机制,而这种机制早已有之,即继承关系。

下面用继承关系重新建立上述两个类:

class class_A
{
    A
};

class class_AB : public class_A
{
    B
}

现在类class_A和class_AB不再是毫无关系的两个类了,它们间存在着刚引入的继承关系(由class class_AB : public class_A定义),即class_AB继承了class_A的某些特性(此例为代码A)。另外再分析一下两相关类的代码存放情况,在class_A中代码没发生什么变化,而class_AB由于继承了class_A的代码A,所以其内只需存储代码B即可。由此可见继承关系的存在,使得代码的利用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此外由于class_AB具有同样的完整性,所以类的封装性并没有被破坏。

下面给出一个程序,来看一下具体的细节:

// 有关"状态机"的继承

enum status_type { S0, S1, S2, S3, S4 };

class class_SM
{
    protected:

    status_type status;

    virtual int Fy( int x );
    virtual void Fs( int x );

    public:

    class_SM( void ) { status = S0; }
    class_SM( status_type S ) { status = S; }

    int Do_it( int x );

    ~class_SM() {}
};

int class_SM :: Fy( int x )
{
// return Fy( x, status )

    return x;
}

void class_SM :: Fs( int x )
{
// status <- Fs( x, status )
}

int class_SM :: Do_it( int x )
{
    int result;

    result = Fy( x ); Fs( x );

    return result;
}

class class_My_SM1 : public class_SM
{
    virtual int Fy( int x );
    virtual void Fs( int x );

    public:

    class_My_SM1( void ) : class_SM() {}
    class_My_SM1( status_type S ) : class_SM( S ) {}
};

int class_My_SM1 :: Fy( int x )
{
    switch ( status )
    {
        case S0:
            // return Fo_S0( x )
        case S1:
            // return Fo_S1( x )
        case S2:
            // return Fo_S2( x )
        case S3:
            // return Fo_S3( x )
        case S4:
            // return Fo_S4( x )
        default: return x; // do nothing
    }
}

void class_My_SM1 :: Fs( int x )
{
    switch ( status )
    {
        case S0:
            // status <- Fs_S0( x )
            break;
        case S1:
            // status <- Fs_S1( x )
            break;
        case S2:
            // status <- Fs_S2( x )
            break;
        case S3:
            // status <- Fs_S3( x )
            break;
        case S4:
            // status <- Fs_S4( x )
            break;
        default: ; // do nothing
    }
}

class class_My_SM2 : public class_SM
{
    virtual int Fy( int x );

    public:

    class_My_SM2( void ) : class_SM() {}
    class_My_SM2( status_type S ) : class_SM( S ) {}
};

int class_My_SM2 :: Fy( int x )
{
    int result;

    switch ( status )
    {
        case S0:
            // result <- Fo_S0( x )
            // status <- Fs_S0( x )
            return result;
        case S1:
            // result <- Fo_S1( x )
            // status <- Fs_S1( x )
            return result;
        case S2:
            // result <- Fo_S2( x )
            // status <- Fs_S2( x )
            return result;
        case S3:
            // result <- Fo_S3( x )
            // status <- Fs_S3( x )
            return result;
        case S4:
            // result <- Fo_S4( x )
            // status <- Fs_S4( x )
            return result;
        default: return x; // do nothing
    }
}

class_My_SM2 My_SM( S1 );

int main( void )
{
    int X, Y;

    Y = My_SM.Do_it( X );

    while ( 1 )
    {
    }
}

上面的程序是对前面(封装)例程的细化(五状态有限状态机)。其中的类class_My_SM1和class_My_SM2都是从类class_SM继承而来的。被继承的类(如class_SM)一般称为基类或父类,而继承而来的类则一般称为派生类或子类(如class_My_SM1和class_My_SM2)。

在论述封装时,曾经提到一个成员访问权限关键字——protected,它是用来描述这样的一种访问权限,就是其下面的类成员可以且仅可以被自身或派生类访问。所以作为class_SM的派生类class_My_SM1和class_My_SM2具有访问class_SM的成员变量status的权限。不过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在继承关系定义中(如class class_My_SM1 : public class_SM)用了一个关键字public。它是对访问权限继承关系的确认,如果加了public,基类的访问权限将继承到派生类中,否则将不被继承(默认为private)。

在上例中关于成员函数Fs和Fy的继承关系,由于涉及到多态性,以后再表。

楼主:
C++ 随笔-9,什么是不可被继承的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被继承的,下面四项就被列入不可继承之列:

  1) 构造函数
  2) 析构函数
  3) 重载操作符
  4) 友元

下面一一给出理由:

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只属于本类(在以后还要详表),即每一个类必须具备只属于自己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所以不能从基类中继承相关的函数。

由于C++存在强类型定义,所以重载操作符也不能被继承,因为重载操作符只能作用于定义它们的那个类(类也是一种类型)。

友元不能继承理解起来比较直接,就是因为父亲的朋友并不一定是儿子的朋友,理由就这么简单。

楼主:
C++ 随笔-10,继承关系在软件设计中的作用

学过软件工程都知道,系统自上而下是典型的分析过程,即将问题一步步的细化,最终达到可直接编程的目的。而这种细化分析过程和类由基类向派生类继承的过程相当相似。

另外由于继承具有累加效应,因此在一些软件包的设计中通常使用了类和类的继承。这样一来,随着日积月累,一个庞大的软件库包就会不知不觉的形成。MS的MFC和Borland的包容类库就是这样形成的。

网友C:
楼主不妨加一点东西

作为新手,应该学习里面的哪些东西好呢?

有劳了!

楼主:
回版主:新手若未接触过C/C++,建议找一本相关教科书认真看

在这里不可能系统地讲C/C++,只是将一些重点概念和本人认为有用的语言点阐述一下(大部分摘自我数年前上课的备课笔记),不能保证阐述得完全正确,若有错误望及时指正。

楼主:
C++ 随笔-11,有背常理的生死律,类栈而非类队

class class_A
{
    int x;

    public:

    class_A( void ) { x = 0; };
    ~class_A();
};

class class_B : public class_A
{
    int y:

    public:

    class_B( void ) : class_A() { y = 0; };
    ~class_B();
};

class class_C : public class_B
{
    int z:

    public:

    class_C( void ) : class_B() { z = 0; };
    ~class_C();
};

void function( void )
{
  class_C object_C;
}

int main( void )
{
    function();

    while ( 1 )
    {
    }
}

上面程序呈现了三个类的继承关系,从class_A中派生出class_B,而又从class_B中再派生出class_C。这三个类各自都有自己的构造和析构函数。当进入函数function的作用域时发现有类class_C的一个实例化对象object_C,按照类的实例化过程,在分配好空间后就要调用相关的构造函数,那么如何调用呢?实际调用次序是:

    class_A()
    class_B()
    class_C()

这比较好理解,现有父辈再有子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考察一下退出过程,当从函数function中返回时,由于退出了函数的作用域,对象object_C将消亡。在其消亡前要调用相关的析构函数,那么又如何调用呢?实际调用次序是:

    ~class_C()
    ~class_B()
    ~class_A()

这和常理就大相径庭的,子辈先于父辈而亡。

现在来分析一下为何如此。如果反过来基类先于派生类调用析构函数,那么派生类从基类中继承的某些成员在派生类对它们进行后事处理之前就可能已经失效(如动态空间的消失使指针变成空)。另外采用类栈(FILO)形式也更有利于存储空间的分配管理。

对于成员对象上述法则同样成立,见下面程序

class class_A
{
    int x;

    public:

    class_A( void ) { x=0; };
    ~class_A();
};

class class_B
{
    int y;
    class_A A;

    public:

    class_B( void ) { y=0; };
    ~class_B();
};

void function( void )
{
  class_B object_B;
}

int main( void )
{
    function();

    while ( 1 )
    {
    }
}

其中A是类class_B的一个成员对象(成员变量的一种)。在对象object_B诞生和消亡过程中,相关构造和析构函数的调用次序如下:

构造过程

    class_A()
    class_B()

析构过程

    ~class_B()
    ~class_A()

网友C:
老师好!谢谢您!

只是我觉得,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也就是谈一谈体会,比较容易让更多的人接受。

顺着这个思路,再建议:按照不同的性质,单个发帖。

楼主:
C++ 随笔-12,继承不总是做加法

在论述类的继承时(见13L)曾经给出了下面的形式:

class class_A
{
    A
};

class class_AB : public class_A
{
    B
};

可以看出类class_AB在其基类class_A的基础上增加了代码B,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新的代码封装A加B,很明显这是功能的累加。继承是否总是这样的简单累加呢?答案是否定的,具体再看下面程序形式:

class class_A
{
    A
    AB
};

class class_B : public class_A
{
    AB
    B
};

其中A,AB,B表示成员函数的定义部分。可以看到在两个类的成员函数定义块中有一部分是重叠的(名字相同),即AB。这样一来类class_B和其所有的派生类将不再看得见class_A中的成员函数AB,虽然class_A是它们的共同基类。这就是类继承过程中所谓的成员函数覆盖作用。要注意的是只要成员函数的名字相同就被覆盖,不管其参数是否一致。

现在可以看到类class_B的成员函数分别为下列三部分

    A,从基类class_A中继承而来。
    B,自己产生。
    AB,同样是自己产生,且覆盖了基类中的具有相同名字的成员函数。

从上可见类class_A中的成员函数AB在类class_B中不再可见,当然在类class_B的所有派生类中也不会看见class_A中的成员函数AB。

利用成员函数在继承中的覆盖特性,可以修改基类所呈现的“顶层”成员函数的特性。注意,这里的“顶层”指的是相关成员函数没有被类内其他成员函数直接或间接调用。对于非“顶层”成员函数的覆盖,由于涉及到虚函数概念,以后再表。

下面给出一个具体的具有成员函数覆盖的程序片段:

class PushButton
{
    protected:
    int state;

    Box* outline;
    Box* button;

    public:

    PushButton( int px, int py );
    void Display();
    ~PushBotton() {}
};

class SimplePushButton : public PushButton
{
    public:

    SimplePushButton( int x, int y );
    void Display();
    ~SimplePushButton() {}
};

其中类PushButton是一个通用的按钮(如3D),而类SimplePushButton是一个简单的按钮(如2D)。可以看出SimplePushButton通过对其基类中void Display()成员函数的覆盖实现了其显示功能的裁减。

楼主:
C++ 随笔-13,对象的返祖

返祖是生物乃至人类的一种遗传缺陷,是祖先遗传基因的突显。其实生物乃至人类的基因中本来就存在有祖先的基因成分,只是正常情况下被隐藏在深处而已。

在前面讲述类的成员函数覆盖时,曾经说过被覆盖的成员函数在当前类和所有派生类中将不再呈现出来。但不呈现不等于消失了,只是被后辈的相关特性(成员函数)给覆盖了。那么在C++中类似的“返祖”可否实现,其用处又在那里?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先列出程序如下:

class point
{
    protected:
    int x, y;

    public:
    point( int x0, int y0 ) { x = x0; y = y0; }
    void Display( void );
};

void point::Display( void )
{
// display a point, 坐标为(x,y)
}

class line : public point
{
    protected:
    int r, d;

    public:
    line( int x0, int y0, int r0, int d0 ) : point( x0, y0 ) { r = r0; d = d0; }
    void Display( void );
};

void line::Display( void )
{
// display a line, 以(x,y)为一点,长度为r,角度为d
}

class circle : public line
{
    public:
    circle( int x0, int y0, int r0 ) : line( x0, y0, r0, 0 ) {}
    void Display( void );
};

void circle::Display( void )
{
// display a circle,以(x,y)为圆心,r为半径
}

circle C(0, 0, 10);

int main( void )
{
    C.Display();

    while ( 1 )
    {
    }
}

上叙程序中定义了三个类,分别是:point,line和circle。其中由point派生line,再由line派生circle。它们都有一个成员函数Display()。由于存在上面的继承关系,所以派生类的Display()覆盖了基类的Display()。这样一来可以看到,最终对象C中的显示功能(C.Displya())是显示一个以原点(0,0)为圆心以10为半径的圆。如果要想利用对象C来显示其半径或圆心(这是CAD中经常遇到的事情)是否有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下面给出两种实现方法:

一,作用域指定

    C.line::Display();
    C.point::Display();

利用作用域符“::”直接改变类的作用域(只能向基类方向改),使C原先被覆盖的显示功能呈现出来。

二,利用函数返祖

void Display_line( line& L )
{
    L.Display();
}

void Display_point( point& P )
{
    P.Display();
}

上面是增加的两个附加函数。它们的参数分别是以circle的两个基类为引用类型,因此一旦进入到函数体内对象就将呈现出其祖先的面貌,所以其显示功能就具有了返祖的特性。下面是具体的两个函数的调用语句:

    Display_line( C );
    Display_point( C );

它们同样分别显示了圆的半径和圆心。

最后要提醒的是,对于虚函数,上述两种方法结果不一样(具体以后再表)。所以这两钟方法不是完全等价的。

楼主:
C++ 随笔-14,“种子类”

现在闲聊一点C++程序设计技巧上面的问题

C++语言是为完成某个目标设计类的。通常从粗略的类需求开始,随着工程的成熟不断加进越来越多的细节。有时会产生两个有一定相似之处的类。如下列两个类:

class class_A
{
    A
    C
};

class class_B
{
    B
    C
};

为避免这些类中代码的重复,必须在此时将类分解,将公共特征归结成基类,再将不同的部分组成独立的派生类。变化如下:

class class_C
{
    C
};

class class_A : public class_C
{
    A
};

class class_B : public class_C
{
    B
};

仅仅为了共享派生类中的代码而创建的类称为“种子类”。种子类并不一定是抽象类,不过其本身一般没什么用处。

有时能预先判断两个类将会有公共特征,但却不知道公共特征出现在何处。此时可以使它们派生自一个假定类,并使该假定类为空。随着不断的细化,逐渐把两个类的相同部分移入假定类中,最终形成一个非空的种子类。

楼主:
C++ 随笔-15,重载

本来想直接摘录教案上的定义,后来百度了一下发现其解释相当不错,故先引之:

“什么是覆盖和重载?

这里有一个初学者经常混淆的概念。覆盖(override)和重载(overload)。覆盖是指子类重新定义父类的虚函数(应理解为接口完全一致的成员函数--HWM)的做法。而重载,是指允许存在多个同名函数,而这些函数的参数表不同(或许参数个数不同,或许参数类型不同,或许两者都不同)。其实,重载的概念并不属于“面向对象编程”,重载的实现是:编译器根据函数不同的参数表,对同名函数的名称做修饰,然后这些同名函数就成了不同的函数(至少对于编译器来说是这样的)。如,有两个同名函数:function func(p:integer):integer;和function func(p:string):integer;。那么编译器做过修饰后的函数名称可能是这样的:int_func、str_func。对于这两个函数的调用,在编译器间就已经确定了,是静态的(记住:是静态)。也就是说,它们的地址在编译期就绑定了(早绑定),因此,重载和多态无关!真正和多态相关的是“覆盖”。当子类重新定义了父类的虚函数后,父类指针根据赋给它的不同的子类指针,动态(记住:是动态!)的调用属于子类的该函数,这样的函数调用在编译期间是无法确定的(调用的子类的虚函数的地址无法给出)。”

先不管上引文中的多态性,可以看到“重载”其实是引入了一个“名字分裂”的概念,就是将具有相同名而不同参数形式的函数(包括算符)分裂成几个独立的函数,而每个函数都有一个独立的标识。此外可以看到,为了能区分不同的重载函数,必须实现类型的强行管制--即强类型语言特性。这其实从防止出错的角度来看也是有利的。

重载不仅仅针对于类而言,对于一般的函数或一般类型的操作符都可以使用重载,只是在类中重载更能伸展其拳脚。

楼主:
C++ 随笔-16,函数重载

一个函数其对外呈现的外貌可分三个部分,即:名字,参数和返回。如果在同一个作用域中定义了两个同名而不同参数(包括类型)的函数,函数重载就形成了。有两点要注意的,1)就是必须在同一作用域内,2)返回类型不影响重载。

下面的两个函数若定义在同一个作用域内将被认为是定义了两个同样的函数,编译将会报错。

void Display( int x );

long Display( int x );

而下面的就是重载,是正确的。

void Display( int x );

long Display( char x );

对于非成员函数的重载,理解起来相对比较简单一些。而对于成员函数来说,由于存在继承关系,相对要复杂一点。下面给出一例子加以说明:

class A
{
    public:
    int foo( int i ) { return ( i+1 ); }
};

class B : public A
{
    public:
    int foo( float f ) { return ( f+10 ); }
};

int main( void )
{
    B b;

    int i = b.foo( 2 ); // A::foo or B::foo called ?

    while ( 1 )
    {
    }
}

类B具有两个称为foo()的函数,一个是继承来的,另一个是自己定义的。通过上面的程序执行后i变量是多少呢?答案是12。编译器用了函数B::foo( float f ),尽管此时需要隐式类型转换将int变成float,而基类中的函数不需要类型转换。这是错误吗?不时,因为重载仅在同一作用域内才合法。这里类B中定义的函数与类A中定义的函数虽然名字相同,但由于处在不同的作用域内定义,所以不能视作重载。派生类中重定义的函数掩盖了所有基类中具有相同名字的函数。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基类中函数的参数与派生类中的函数参数完全不同,函数还是被覆盖。

楼主:
C++ 随笔-17,参数匹配

在前面论述重载时已经说过,重载是在同一作用域中定义一组同名而不同参数(返回不算)函数,其中作用域可以是文件作用域(一般函数)或类定义作用域(成员函数)。重载函数组(两个以上)一旦定义好后就有可能被调用,而具体调用哪个函数是完全有参数形式决定的。在选择具体函数时,若能找到参数形式完全一致的自然最好。如果找不到,则须找一个替代函数,此时编译器将实在参数与所有的重载函数的形式参数比较,找出相近的,这个过程称为参数匹配。

下面是同一作用域中重载函数的匹配原则:

    1)若能完全匹配,则毫无疑问就是此函数。
    2)若不能完全匹配,先按途径char -> int -> long -> float -> double 搜索,找到即可。
    3)若再找不到,就出错。

下面用一个例子说明:

int foo( int x )
{
    return 1;
}

int foo( float x )
{
    return 2;
}

int foo( double x )
{
    return 3;
}

int main( void )
{
    char a;
    long b;
    int y;

    y = foo( a ); // y <- 1
    y = foo( b ); // y <- 2

    while ( 1 )
    {
    }
}

上面a和b分别匹配类型int和float。

网友D:
头晕了

看着看着头就晕了,还是收藏起来慢慢看吧

网友E:
收藏了

看不懂我也ding,哈哈

网友F:
很好

赞一个,

语言形象生动,透彻,不为讲解而讲解,继续听课中

楼主:
C++ 随笔-18,利用构造函数的重载实现类型转换

C++具有转换内部类型的一些规则,如:char类型可升级为int,根据环境int类型还可以升级为long,float或double。那么普通类型是否可以升级为“类”呢?类之间是否也可以转换呢?答案是肯定的,前提是转换规则得要自己定义。

在谈论类的复制时(见9L)曾经提到过类的初始复制。如果将构造函数按所需转换的类型重载,形成一组不同的构造函数,就可按自己的定义实现其他类型向当前类型的转换。下面用一例子说明:

class Counter
{
    long value;

    public:

    Counter( void ) { value = 0; }        // default constructor
    Counter( int i ) { value = i; }        // conversion from int
    Counter( long l ) { value = l; }             // conversion from long
    Counter( double d ) { value = d+0.5; }    // conversion from double
};

void foo( Counter c )
{ // do nothing now
}

int main( void )
{
    Counter C

    foo( 1 );                // convert from int to Counter
    foo( 2L );            // convert from long to Counter
    foo( 3.14 );            // convert from float(double) to Counter
    foo( C );                // no conversions necessary
}

上例中有四个重载构造函数,一个用于缺省实例化(初始化为0),其他三个用于实例化类型转换。其中第四个重载构造函数实现了四舍五入的转换功能。

楼主:
C++ 随笔-19,操作符的重载

操作符是一种特殊的函数,一般可用下面形式描述:

    一目操作符,<OP> a

    <type> operator <OP> ( <type> a )
    {
    }

    二目操作符,a <OP> b

    <type> operator <OP> ( <type> a, <type> b )
    {
    }

以上形式不是专门针对类的,具有一般特性。对于类而言,由于可以采用成员函数重载操作符,而当前类又可当作其中的一个操作对象,因此相关操作符的重载定义函数(成员函数的一种)的参数可以减少一个。具体形式如下

    一目操作符,<OP> a

    <type> operator <OP> ( void )
    {
    }

    二目操作符,a <OP> b

    <type> operator <OP> ( <type> b )
    {
    }

其中a为当前类(即操作符重载函数是它的成员函数)。

操作符的重载是建立在强类型基础之上的。由于有了强类型匹配,使得C++中的操作符能够根据操作对象类型的不同而实现不同的语义。操作符的语义多数情况下是不能覆盖的,别定义如下的重载函数

    int opeator + ( int x, int y )
    {
        return x-y;
    }

那是徒劳(编译也不允许)。因为对于类型int,加号的语义已经深入人心,无法改变。

赋值操作符的情况有些不同。对于C++内定的几种类型,如int和float等,同样不能对其赋值语义进行覆盖。而对于其它自定义的类型,如struct和class等,由于C++只允许以成员函数形式重定义赋值操作符,而struct没有成员函数,所以不能覆盖struct的赋值原始语义。但对于类class来说,由于可以定义赋值符重载,所以可以覆盖类的赋值缺省语义。

下面给出一个完整的复数操作符的重载,包括了两种定义形式:

struct complex
{
    float r, i;
};

complex operator + ( complex& x, complex& y )
{
    complex z;

    z.r = x.r + y.r;
    z.i = x.i + y.i;

    return z;
}

complex operator - ( complex& x, complex& y )
{
    complex z;

    z.r = x.r - y.r;
    z.i = x.i - y.r;

    return z;
}

complex operator * ( complex& x, complex& y )
{
    complex z;

    z.r = x.r * y.r - x.i * y.i;
    z.i = x.r * y.i + x.i * y.r;

    return z;
}

complex operator / ( complex& x, complex& y )
{
    complex z;
    float a;

    a = y.r * y.r + y.i * y.i;
    z.r = ( x.r * y.r + x.i * y.i ) / a;
    z.i = ( x.i * y.r - x.r * y.i ) / a;

    return z;
}

class class_complex
{
    float r, i;

    public:

    class_complex( void ) {}
    class_complex( float r0, float i0 ) { r = r0; i = i0; }

    float get_r( void ) { return r; }
    float get_i( void ) { return i; }

    class_complex 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class_complex 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class_complex 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class_complex 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

class_complex class_complex::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
    class_complex z;

    z.r = r + y.r;
    z.i = i + y.i;

    return z;
}

class_complex class_complex::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
    class_complex z;

    z.r = r - y.r;
    z.i = i - y.r;

    return z;
}

class_complex class_complex::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
    class_complex z;

    z.r = r * y.r - i * y.i;
    z.i = r * y.i + i * y.r;

    return z;
}

class_complex class_complex::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
    class_complex z;
    float a;

    a = y.r * y.r + y.i * y.i;
    z.r = ( r * y.r + i * y.i ) / a;
    z.i = ( i * y.r - r * y.i ) / a;

    return z;
}

complex c1, c2, c3, c4;

class_complex C1(1, 1), C2(2, 2), C3, C4;

int main( void )
{
    c1.r = 1; c1.i = 1;
    c2.r = 2; c2.i = 2;

    c3 = c1 * c2;
    c4 = c3 / c1;

    C3 = C1 * C2;
    C4 = C3 / C1;

    while ( 1 )
    {
    }
}

再此强调,操作符重载成员函数不能继承,原因就在于强类型匹配,即重载的操作符只用于特定类型对象的操作。因此上面的类class_complex应是顶层类,即不宜再有派生类。

网友G:
哈哈

此贴最牛,无一人回,居然自穿裤子,牛,牛

楼主:
C++ 随笔-20,题外话:初学C++不晕才怪

初次接触C++,头晕是自然。我当初学的时候也着实晕了一阵。因为C和C++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若想充分利用C++功能的话)。简单言之,C是平面的而C++则是立体的,这有点象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的差别。C程序再复杂,其细节都能相对直接地呈现在你面前。而C++则不然,它是形式简约内涵丰富,你非得深入下去才能探清其中的奥秘所在。

既然要往下探,就要找准门道。有几个关键点是要着重领会的:

    一,封装

    要弄清楚封装的含义(无论如何封装对外还是一个变量名,只是比较特殊用“对象”来起一个别名),结构和各成分的作用。关键点在于代码的封装,这是OOP的精髓。由于有了代码的封装,使得对象(一种特殊的变量)活了起来。

    二,继承

    正因为有了继承,才使C++具有了立体性。虽然继承性在理解C++中是一个坎,但若能从一般常理一点点的深入下去,应该不会太难。当然对于多重继承,由于用处不大而其又有一定的复杂性可以不去理会,况且并不是所有的编译器都支持多重继承。

    三,重载

    关于重载只要弄明白何谓“名字分裂”就行。虽然被重载的对象(函数或操作符)表面上具有相同的标识,但由于编译器为它们重新分配了不同的内部标识名,所以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一些具有不同内部标识的对象(函数或操作符)。

    四,多态性

    多态性才是C++的本质性的特点,也是真正具有相当难度的地方。若能将这部分彻底搞通了,才可以说真正领会了C++的真缔。我会用相当篇幅阐述这方面的内容,希望能对相关概念的理解有所帮助。

C/C++已经成为了嵌入式领域的一种“文化”,要想进入到嵌入式系统的研发,C/C++是必须要掌握的。就象我们现在谈论到所谓国际化就会联想到国际语言——英语。别太着急,先找本C/C++教科书,系统认真的看几遍。再抓住重点,深入下去。结合实际应用,学会C/C++不是十分难的事。

网友H:
一句没看 继续

网友I:
楼主牛人啊

前段时间正好在看C++,看了楼主这些刚好可以加强一些概念。

不过感觉自己还是要最终去写一些实际代码的好

楼主:
to 36楼:确实,语言(包括任何工具)最终都是拿来用的。

看懂了只是学好了一半。要融会贯通,成为自己一种潜意识,才能说真正的掌握了。

网友J:
丢个坨坨,标记下

楼主:
C++ 随笔-21,两个形而上学的玩意儿,

函数操作符和下标操作符的重载

在C/C++中有两个特殊的符号,即“()”和“[]”,前者可用于函数而后者则用于数组。它们分别作用于函数参数和数组下标,所以在C++中它们又分别被称为函数操作符和下标操作符,且可以被重载。下面给出两个例子:

一,用重载函数符支持多维矩阵(就形式而言)

class A
{
    int value[10][10];

    public:

    A( void )
    {
        for ( int i = 0; i < 10; i++ )
            for ( int j = 0; j < 10; j++ ) value[j] = 0;
    }

    int& operator () ( int i, int j ) { return value[j]; }
}

int main( void )
{
    A a, b, c;
    int i, j;

    for ( i = 0; i < 10; i++ )
        for ( j = 0; j < 10; j++ ) a( i, j ) = 1;

    b = a;

    for ( i = 0; i < 10; i++ )
        for ( j = 0; j < 10; j++ ) c( i, j ) = a( i, j ) + b( i, j );

    while ( 1 )
    {
    }
}

以上用类A封装了一个数组int[10][10]。由于函数操作符不限参数个数,所以可以封装任意维的数组。另外函数操作符使对象形式上可以作为一个“算子”(类似函数名)出现在表达式中。

二,用下标操作符重载封装一维数组

用函数操作符重载来封装数组,形式上看还是有些别扭。对于一维数组来说就可以直接用下标操作符重载来实现相关的封装,具体看下面程序:

class A
{
    int value[10];

    public:

    A( void )
    {
        for ( int i = 0; i < 10; i++ ) value = 0;
    }

    int& operator [] ( int i ) { return value; }
}

int main( void )
{
    A a, b, c;
    int i;

    for ( i = 0; i < 10; i++ ) a = 1;

    b = a;

    for ( i = 0; i < 10; i++ ) c = a + b;

    while ( 1 )
    {
    }
}

注意:下标操作符只能带一个参数(下标)。

网友K:
特别喜欢C++~~~现在几乎在所有的MCU,ARM,DSP用它

网友L:
LZ一页开一帖

版主无奈就全加裤子

那LZ可以批发裤子了呵呵

网友M:
做个记号,待闲时细读。

网友N:
顶一下,慢慢看

留个位置,慢慢看

网友O:
听课

下来听教授讲课

网友P:
C++还是好啊

专心听课......

楼主:
C++ 随笔-22,多态性的引入

多态性(Polymorphism)是初学者最难理解的C++特性之一,“多态性”这个词似乎有点怪异,也许这就是令人难懂的原因吧,其实这个特性完全可以用别的方法描述(如以后将采用的实现机制描述),这样可以更直接的了解其本质。程序员们是一群很怪的家伙,做事情总是采取难理解的方法,有时甚至只是为好玩而使事情搞得很复杂。C语言程序员甚至可以参加一种年度竞赛,谁写的程序最难懂,谁就得一等奖。程序设计语言是通过书、杂志和论文等方式加以推广的,感兴趣的人越多越有利于推广。听起来很怪异的词更可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促使人们研究语言的新特性。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发生了兴趣,语言使用者的数量达到了一定程度,该语言就成功了。这就是C++语言的演化过程,也许多态性这个术语在增加语言使用者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多态性是指C++的代码可以根据运行情况的不同执行不同的操作。这通常不是由此代码的编写程序员直接控制的,而必须根据此代码的最终衍生情况,依靠C++对象对自身进行跟踪,最终确定相关的操作。与其说多态性是类的特性,不如说它是类成员函数的特性。多态性是通过类的体系结构来实现的,不过只有类的成员函数可以具有多态性,而不是整个类都具有相关特性。下面分几个方面逐步阐述相关的概念和实现。

为何要用多态性

先看一下在封装中所提到的那个状态机的直接包装程序:

enum status_type { S0, S1, S2, S3, S4,…,Sn };

class class_SM
{
    protected:

    status_type status;

    virtual int Fy( int x );
    virtual void Fs( int x );

    public:

    class_SM( void ) { status = S0; }
    class_SM( status_type S ) { status = S; }

    int Do_it( int x );

    ~class_SM() {}
};

int class_SM :: Fy( int x )
{
// return Fy( x, status )

    return x;
}

void class_SM :: Fs( int x )
{
// status <- Fs( x, status )
}

int class_SM :: Do_it( int x )
{
    int result;

    result = Fy( x ); Fs( x );

    return result;
}

现在去掉关键字virtual,采用形式化的描述将程序形式简化如下:

class class_SM
{
    Fy;
    Fs;

    Do_it { Fy; Fs; }
};

其中Fy和Fs是类class_SM中定义的两个成员函数。而Do_it同样也是class_SM的一个成员函数,不同的是其还调用了函数Fy和Fs。在论述继承时,给出了相应的派生类,现在同样用形式化的描述再现如下。

class class_My_SM1 : public class_SM
{
    Fy;
    Fs;
};

其中在类class_My_SM1中,对成员函数Fy和Fs进行了重新定义。由于class_SM是其基类,所以其基类中的成员函数Do_it被原封不动的继承了下来。如果采用前面说过的类成员函数的简单继承和覆盖概念,class_My_SM1虽然自定义了两个新的成员函数class_My_SM1::Fy和class_My_SM1::Fs,但最终却是徒劳。因为其继承来的成员函数Do_it所调用的还是基类的成员函数class_SM::Fy和class_SM::Fs。为了能够使得继承而来的成员函数调用类中新定义的Fy和Fs,就必须引入一种全新的调用机制。为了区别于一般的成员函数的调用,在必须采用特殊调用机制的成员函数前加上一个特殊的关键字——virtual,相关函数被称之为虚函数。采用虚函数后,上面例子的形式化描述再表如下:

class class_SM
{
    virtual Fy;
    virtual Fs;

    Do_it { Fy; Fs; }
};

class class_My_SM1 : public class_SM
{
    virtual Fy;
    virtual Fs;
};

class_My_SM1 My_SM1;

由于引入了多态调用机制,对象My_SM1的成员函数Do_it将调用所属类class_My_SM1中重新定义的虚函数Fy和Fs,这样才真正实现了其功能的更新。

这里要进一步重申的是,虚成员函数(简称虚函数)一般是被类中其他成员函数所调用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成员函数只是作为顶层函数出现,就没有必要将其归入虚函数之列,虽然在派生类中可能会对它进行覆盖。

网友Q:
好家伙

听教授讲课

网友R:
另一种价值!

个人的价值不但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更能满足他人的需要,谢谢楼主能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好的东西。谢谢!

楼主:
C++ 随笔-23,多态性的机理

前面讲了引入多态的必要性,现在从三个方面阐述一下多态性的机理,从中可以窥探到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一,虚函数表

虚函数表(VTAB)是由多态性引入的一个从属于类的线性表。在封装中已经知道,一个类在事例化前已经封装了一堆代码,另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包含一些数据表,虚函数表就是其中之一。虚函数表的单元用来存放虚函数的入口地址,具体生成规则如下:

    1) 当发现当前类有虚函数定义,且基类(存在的话)尚未有虚函数表存在,则建立一个空虚函数表并将当前类的所有虚函数入口填入到表中。

    2) 当发现当前类有虚函数定义,且基类已有虚函数表存在,则先将基类的虚函数表复制过来。然后查询表内是否有接口(函数名和参数)完全和本类定义的虚函数接口一致的单元,若有则用本类相关虚函数入口覆盖之,否则就另外增加入虚函数表(添在表末)。

    3) 如果当前类没有新定义的虚函数,若基类(存在的话)已有虚函数表存在,则就将其复制过来。

二,虚表指针

虚表指针(VPTR)是由多态性引入的一个存在于对象(类的事例)内的一个指针。它是在对象事例化过程中由编译器分配给对象的一个数据空间(用于存放VPTR),其内容就是所属类的虚函数表的首地址。

三,调用机制

有了虚函数表和虚表指针就可以阐述虚函数的调用机制了。在论述封装时谈到一个指针this,在此首先要用到它。如果在类的一个成员函数中存在有对某虚函数的一个调用,在具体调用前,要完成如下一些工作:

    1) 由隐形参数this找到当前对象的虚表指针(VPTR)

    2) 再由VPTR找到所属类的虚函数表(VTAB)

    3) 从VTAB中取出所要调用的虚函数入口地址

    4) 调用相应的虚函数

虚函数还可以在非成员函数的环境下被调用。这时候由于必须附加对象名信息,所以由对象名就能直接得到其this指针。其他步骤相同。

下面用一个实例加以说明(注意,同样采用形式化表述):

class class_SM
{
    status;

    virtual Fy;
    virtual Fs;

    Do_it { Fy; Fs; }
};

class class_My_SM1 : public class_SM
{
    virtual Fy;
    virtual Fs;
};

class_My_SM1 My_SM1;

编译器先处理类class_SM,发现有两个虚函数Fy和Fs,便生成了一个VTAB_class_SM。在表内加入Fy和Fs的入口地址Fy_class_SM和Fs_class_SM。然后编译器再处理类class_My_SM1,发现有两个新定义的虚函数Fy和Fs且其基类已存在一个VTAB,便将基类的VTAB复制过来(变成VTAB_class_My_SM1)。在类class_My_SM1的VTAB(VTAB_class_My_SM1)中发现有与本类Fy和Fs具有完全一致接口(函数名和参数)的单元(就是类class_SM中的Fy和Fs),按照规则将当前类的虚函数入口地址Fy_class_My_SM1和Fs_class_My_SM1覆盖在相应的单元上。这样最终形成的两个VTAB为如下:

    VTAB_class_SM:        Fy_class_SM
                          Fs_class_SM

    VTAB_class_My_SM1:    Fy_class_My_SM1
                          Fs_class_My_SM1

有了VTAB,再看一下对象My_SM1中的数据。在My_SM1中除了成员变量status外,还增加了一个指针VPTR,指向VTAB_class_My_SM1。具体形式为:

this  ->  status
          VPTR    ->  VTAB_class_My_SM1: Fy_class_My_SM1
                                         Fs_class_My_SM1

有了上面的“路线图”就不难理解最后的调用机制了。对于对象My_SM1,它的成员函数Do_it中对Fy和Fs的调用过程具体阐述如下:

    由对象My_SM1得到this指针,再由此指针得到对象内的VPTR。由VPTR得到My_SM1所属的类class_My_SM1的VTAB,再由VTAB中的具体虚函数的入口地址调用相关的虚函数。

网友H:
继续还是一句没看,继续贴!

网友C:
主要是方便讨论

引用 网友L: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41楼: LZ一页开一帖

版主无奈就全加裤子

那LZ可以批发裤子了呵呵

网友S:
那天有空全整理下打出来仔细看

楼主:
C++ 随笔-24,再看一个多态性例子

为了更实际地了解多态性的机理,再给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其程序如下:

class A
{
    int x, y, z;

    protected:
    virtual int V1( void ) { return 1; }
    virtual int V2( void ) { return 2; }

    public:
    A( void ) { x = y = z = 0; }
    void Do_it( void ) { x = V1(); y = V2(); }
};

class B : public A
{
    protected:
    virtual int V2( void ) { return 20; }
    virtual int V3( void ) { return 30; }

    public:
    B( void ) : A() {}
    void Do_it( void ) { x = V1(); y = V2(); z = V3(); }
};

class C : public B
{
    protected:
    virtual int V1( void ) { return 100; }
    virtual int V3( void ) { return 300; }

    public:
    C( void ) : B() {}
};

A a;
B b;
C c;

int main( void )
{
    a.Do_it(); // a.x <- 1, a.y <- 2
    b.Do_it(); // b.x <- 1, b.y <- 20, b.z <- 30
    c.Do_it(); // c.x <- 100, c.y <- 20, c.z <- 300

    while ( 1 )
    {
    }
}

类A,B和C的虚函数表分别是:

        VTAB_A: V1_A ( return 1 )
                V2_A ( return 2 )

        VTAB_B: V1_A ( return 1 )
                V2_B ( return 20 )
                V3_B ( return 30 )

        VTAB_C: V1_C ( return 100 )
                V2_B ( return 20 )
                V3_C ( return 300 )

而对象a,b和c的数据单元分布分别是:

        this_a  ->  a.x
                    a.y
                    a.z
                    a.VPTR (->VTAB_A)

        this_b  ->  b.x
                    b.y
                    b.z
                    b.VPTR (->VTAB_B)

        this_c  ->  c.x
                    c.y
                    c.z
                    c.VPTR (->VTAB_C)

根据多态性的调用机制,很方便的可以得出上面程序的执行结果是:

    a.x <- 1
    a.y <- 2
    a.z <- 0 ( 初始化为零 )

    b.x <- 1
    b.y <- 20
    b.z <- 30

    c.x <- 100
    c.y <- 20
    c.z <- 300

网友T:
留下脚印,回头再看

楼主:
C++ 随笔-25,虚函数的返祖问题

在论述对象的返祖时曾经提到,对于虚函数而言,用作用域和函数返祖效果是不一样的。现在具体阐述一下它们的差异。先给出下面程序,其中成员函数Display改成虚函数。此外加了一个顶层成员函数Show_it,此函数只是表明Display定义为虚函数的必要性,在这里不起作用。

class point
{
    protected:
    int x, y;

    public:
    point( int x0, int y0 ) { x = x0; y = y0; }
    virtual void Display( void );
    void Show_it( void ) { Display(); }
};

void point::Display( void )
{
// display a point
}

class line : public point
{
    protected:
    int r, d;

    public:
    line( int x0, int y0, int r0, int d0 ) : point( x0, y0 ) { r = r0; d = d0; }
    virtual void Display( void );
};

void line::Display( void )
{
// display a line
}

class circle : public line
{
    public:
    circle( int x0, int y0, int r0 ) : line( x0, y0, r0, 0 ) {}
    virtual void Display( void );
};

void circle::Display( void )
{
// display a circle
}

void Display_line( line& L )
{
    L.Display();
}

circle C(0, 0, 10);

int main( void )
{
    Display_line( C ); // 试图用函数调用返祖,但最终未果

    C.line::Display(); // 采用作用域指定返祖

    while ( 1 )
    {
    }
}

先看作用域指定返祖:

    C.line::Display();

由于在调用虚函数时采用了作用域指定,这样一来编译器在此就取消了多态调用机制,采用直接调用类line的成员函数Display。因此对于虚函数而言,采用作用域指定返祖确实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

再看用函数调用返祖:

    Display_line( C );

在函数Display_line内,有一个虚函数Display的调用,而且这个调用采用了多态调用机制(未加作用域指定)。虽然C进入函数Display_line后以类line的身份出现,但对象自身毕竟还是属于类circle。所以根据多态调用机制,可以得到下面的调用路线图:

    this --> x
             y
             VPTR --> VTAB_circle: Display_circle
             r
             d

其中this是指向对象C的指针,VTAB_circle是类circle的虚函数表首地址,Display_circle是在类circle中定义的虚函数Display的入口。由此可见,L.Display调用的是类circle的成员函数Display,而不是类line的成员函数Display。

通过上例,可以看到两点:

    1) 作用域指定使多态性失效

    2) 多态性使返祖失效

网友U:
orz

没搞过C++,一直以为面向对象无非就可视化编程,原来还是大有学问啊。
拜读ing。想问楼主这是哪本教材?

网友H:
教材是买不到的

那是楼主自己编写的,属于非卖品!

网友V:
楼主的随堂笔记值得收藏起来慢慢子爵

网友W:
非常感谢, LZ请继续.

楼主:
C++ 随笔-26,有关多态性的两个有争议的限制

在C++标准中,规定两种成员函数不能定义为虚函数,它们分别是构造函数和静态成员函数。

先看构造函数

一般认为,由于在调用基类构造函数时当前类对象的虚表指针VPTR还未定义,所以在当前类对象还未完全成熟之前不能对基类的构造函数进行置换。其实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从逻辑上看,VPTR没有必要必须在调用基类构造函数后再确定。这个限制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伦理上的体现,因为儿子篡改父亲的洗礼程序实在是难以理解。反观析构函数,由子类修改父类的后事程序似乎合乎常理,虽然子类先于父类消亡。所以在C++标准中,允许将析构函数定义成虚函数。

再看静态成员函数

静态成员函数不能被定义成虚函数的“理由”一般可归为:在多态调用机制里需要有一个指针this,而静态成员函数调用没有相关的this指针。这个理由更是站不住脚,因为虽然多态调用机制需要一个指针this,但没有必要作为参数传给被调用的成员函数。反过来,如果产生多态调用的那个函数是静态成员函数的话,这个this指针就真的得不到了。静态成员函数不能被定义为虚函数的真正理由是因为“多态”和“静态”的通常含义相差太远,把它们硬捆在一起太不协调。另外静态成员函数可以被另一静态成员函数调用,但若把静态成员函数定义成虚函数,就不可能再被另一静态成员函数调用(因为多态性需要this指针)。

不管是何种理由,总之构造函数和静态成员函数在C++标准中被禁止定义为虚成员函数,作为使用者遵守它就是了。就象自然语言一样,有些规则是自然形成的,没有绝对的理由。

网友X:
你好

谢谢了! 不过觉得就是 有点多了 !heihei

网友H:
多多益善

楼主:
C++ 随笔-27,抽象类

前面曾经提到过“种子类”,其主要用处在于代码共享,一般是通过其派生类再去实例化形成具体的对象。

现在再看一个更基础的类(主要用于多态环境)——抽象类。在具体论述抽象类之前,先看一下两个特殊的虚函数:

    1,空虚函数

    空虚函数是函数体为空的虚成员函数,一般形式为:

    virtual void v_fun( <parameters-list> ) {}
或    virtual <return-type> v_fun( <parameters-list> ) { return <default-result> }

一个类中若含有空虚函数,则一般必须由派生类来定义一个具体的非空虚函数去置换相应的空虚函数,最后才能实例化成一个有意义的对象。由此可见空虚函数只是为派生类的多态性奠定一个基础框架,具体的多态性实现必须由各相应的派生类来加以落实。仔细分析可以看到,利用空虚函数实现上述多态性框架有一些不妥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多余代码。空虚函数本身没有意义,但却要占用代码空间。另外若用含空虚函数的类去实例化一个对象的话,此对象一般也没啥意义。下面给出含有空虚函数的状态机包装类:

// 有关"状态机"的封装

enum status_type { S0, S1, S2, S3, S4,…,Sn };

class class_SM
{
    protected:

    status_type status;

    virtual int Fy( int x );
    virtual void Fs( int x );

    public:

    class_SM( void ) { status = S0; }
    class_SM( status_type S ) { status = S; }

    int Do_it( int x );

    ~class_SM() {}
};

int class_SM :: Fy( int x )
{
// return Fy( x, status )

    return x;
}

void class_SM :: Fs( int x )
{
// status <- Fs( x, status )
}

int class_SM :: Do_it( int x )
{
    int result;

    result = Fy( x ); Fs( x );

    return result;
}

其中Fy和Fs都是空虚函数。

    2,纯虚函数

    纯虚函数是一种纯粹虚设的函数,一般形式为:

    virtual void v_fun( <parameters-list> ) = 0;
或    virtual <return-type> v_fun( <parameters-list> ) = 0;

可以看出,纯虚函数没有函数体,那具体是何物呢?其实纯虚函数只是在VTAB中预留了一个值为0的单元,此单元将被其相关衍生类置换成具体的虚函数入口地址。由于纯虚函数没有函数体,所以并不占有代码空间,而只是在VTAB中预留了一个单元而已。但正是因为没有函数体,而且VTAB中的预留值是0,所以纯虚函数是不可调用的。为了限制对纯虚函数的调用,编译系统一般是不允许对含有纯虚函数的类进行实例化的。

为了区别于一般的类,含有纯虚成员函数的类被称为抽象类。由上可见,抽象类不能被实例化成对象。这样也就在语法层面上限制了无意义对象的出现。下面给出状态机的包装抽象类:

// 有关"状态机"的封装(抽象类)

enum status_type { S0, S1, S2, S3, S4,…,Sn };

class class_SM
{
    protected:

    status_type status;

    virtual int Fy( int x ) = 0;  // return Fy( x, status )
    virtual void Fs( int x ) = 0; // status <- Fs( x, status )

    public:

    class_SM( void ) { status = S0; }
    class_SM( status_type S ) { status = S; }

    int Do_it( int x );

    ~class_SM() {}
};

int class_SM :: Do_it( int x )
{
    int result;

    result = Fy( x ); Fs( x );

    return result;
}

网友Y:
历害

看到哪些代码头都大

网友Z:
认真学习~

认真学习中~

楼主:
C++ 随笔-28,虚成员函数的一个综合例题

有关成员函数,在前面已经谈到过两个概念,它们分别是“覆盖”和“重载”。如果两个成员函数其名相同,但它们处于两个不同层级继承类中,则派生类中的成员函数将覆盖基类的同名函数。如果两个成员函数其名相同,而且它们处于同一个类中(在同一个类作用域内),则这些同名成员函数就构成了重载关系。

对于虚成员函数而言,除了上述的“覆盖”和“重载”概念外(因为虚函数也是成员函数的一种),还多了一种“置换”(即多态)概念。具体来说就是,若有两个虚成员函数其接口相同(函数名和参数完全相同),且分别处在两个不同层级的继承类中,则派生类中的虚成员函数将置换基类中的同接口虚成员函数。

在阐述新的内容前,给出一个包含上述三个概念的综合例题,算是关于继承,重载和多态性的一个回顾。

class A
{
    public:
    virtual int v_fun( char x ) { return x+1; }
    int foo_A( int x ) { return v_fun( x ); }
};

class B : public A
{
    public:
    virtual int v_fun( int x ) { return x+2; }
    int foo_B( char x ) { return v_fun( x ); }
};

class C : public B
{
    public:
    virtual int v_fun( char x ) { return x+3; }
    virtual int v_fun( int x ) { return x+4; }
    virtual int v_fun( long x ) { return x+5; }
    int foo_C( int x ) { return v_fun( x ); }
    int foo_C( long x ) { return v_fun( x ); }
};

class D : public C
{
    public:
    virtual    int v_fun( char x ) { return x+6; }
    virtual int v_fun( long x ) { return x+7; }
    virtual int v_fun( double x ) { return x+8; }
    int foo_D( double x ) { return v_fun( x ); }
};

int A_foo( A& a )
{
    char x;

    x =10;
    return a.v_fun( x );
}

int B_foo( B& a )
{
    char x;

    x =10;
    return a.v_fun( x );
}

int C1_foo( C& a )
{
    char x;

    x =10;
    return a.v_fun( x );
}

int C2_foo( C& a )
{
    int x;

    x =10;
    return a.v_fun( x );
}

int C3_foo( C& a )
{
    long x;

    x =10;
    return a.v_fun( x );
}

int D_foo( D& a )
{
    double x;

    x =10;
    return a.v_fun( x );
}

C Object_C;
D Object_D;

long X;
double Y;
int Z;

int main( void )
{
    X = 100;
    Y  = 200;

    Z = Object_C.v_fun( X );       // Z <- ?
    Z = Object_D.v_fun( Y );       // Z <- ?

    Z = Object_D.foo_A( X );       // Z <- ?
    Z = A_foo( Object_D );         // Z <- ?

    Z = Object_D.foo_B( X );       // Z <- ?
    Z = B_foo( Object_D );         // Z <- ?

    Z = Object_D.foo_C( X );       // Z <- ?
    Z = Object_D.foo_C( (int)X );  // Z <- ?
    Z = C1_foo( Object_D );        // Z <- ?
    Z = C2_foo( Object_D );        // Z <- ?
    Z = C3_foo( Object_D );        // Z <- ?

    Z = Object_D.foo_D( X );       // Z <- ?
    Z = D_foo( Object_D );         // Z <- ?

    while ( 1 )
    {
    }
}

网友AA(2008-05-09):
我是菜鸟,我要好好学习

这么都,都是财富吗?
我会好好学习的,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楼主:
C++ 随笔-29,C中的“流”是何物

C是一种没有“输入/输出”的语言,初听起来好象有点耸人听闻,但事实确实如此。在C/C++中没有一条专用于I/O的语法,C/C++的输入和输出是通过外挂的标准库来实现的。AT&T的语言实现者们决定将这些I/O操作移入运行库中,这样使得其编译器比大多数同时代的其它编译器规模小,而且移植性更好。

流(stream)是替代stdio库函数的C/C++中新一代输入输出运行库体系,由于其借用了两个形象化的操作符“<<”和“>>”所以将其称之为“流”。下面给出一个广义流的描述。

流组成了保护性的外壳,使I/O操作具有了多态性和其他面向对象的特征。尽管流是常常与I/O操作联系在一起的,它实际上是通过缓冲机制,将一个对象的数据传输到另一对象这一通用传输过程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对象进行修改或不修改,然后将其从一个内存地址移入另一内存的函数,都可以看成“流”操作。

流向I/O操作中加进了许多操作符重载和其它面向对象的特性。其目的是在毫无关系的输入输出对象类型之间建立起统一的表示方法,由编译器去处理细节。所谓“流语句”使用了下面的表示方法:

    input_stream >> typed_variable;
    output_stream << typed_variable;

上面的typed_variable应理解成广义的变量,即可以是一般的普通变量或结构变量或对象变量。input_stream和output_stream一般是标准的已定义且事例化了的I/O对象。操作符<<和>>表示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的数据流,C++的任何内部数据类型都可以用于流I/O,而自定义的类对象则可以通过对操作符<<和>>重载实现自定义的流I/O操作。

语法上要强调的是,操作符<<和>>只服从左至右的结合关系,具体为:

    cin >> a >> b >> c;
    cout << x << y << z;

应理解为:

    (((cin >> a) >> b) >> c);
    (((cout << x) << y) << z);

使用C++的标准流I/O类库需包含头文件iostream.h,其中被重载的操作符“<<”称插入操作符,操作符“>>”称抽取操作符。插入或抽取都是相对于缓冲区而言的。如上语句的操作过程可以表示成:

    cin >> a; // 从输入缓冲区中抽取一个数据放入到a中
    cin >> b; // 从输入缓冲区中抽取一个数据放入到b中
    cin >> c; // 从输入缓冲区中抽取一个数据放入到c中

和

    cout << x; // 将x中的数据插入到输出缓冲区中
    cout << y; // 将y中的数据插入到输出缓冲区中
    cout << z; // 将z中的数据插入到输出缓冲区中

为了更直观起见,下面给出一个使用I/O流输出复数的一个例子,输出形式为x + iy:

#include "stdafx.h" // for VC
#include "iostream.h"

class class_complex
{
    protected:

    float r, i;

    public:

    class_complex( void ) {};
    class_complex( float r0, float i0 ) { r = r0; i = i0; }

    float get_r( void ) { return r; }
    float get_i( void ) { return i; }

    class_complex 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class_complex 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class_complex 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class_complex 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friend ostream& operator << ( ostream& os, class_complex c );
};

class_complex class_complex::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
    class_complex z;

    z.r = r + y.r;
    z.i = i + y.i;

    return z;
}

class_complex class_complex::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
    class_complex z;

    z.r = r - y.r;
    z.i = i - y.r;

    return z;
}

class_complex class_complex::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
    class_complex z;

    z.r = r * y.r - i * y.i;
    z.i = r * y.i + i * y.r;

    return z;
}

class_complex class_complex::operator / ( class_complex& y )
{
    class_complex z;
    float a;

    a = y.r * y.r + y.i * y.i;
    z.r = ( r * y.r + i * y.i ) / a;
    z.i = ( i * y.r - r * y.i ) / a;

    return z;
}

ostream& operator << ( ostream& os, class_complex c )
{
    return os << c.r << " + i" << c.i;
}

class_complex C1(1, 1), C2(2, 2), C3, C4;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3 = C1 * C2;
    C4 = C3 / C1;

    cout << "C3 = " << C3 << endl
         << "C4 = " << C4 << endl;

    return 0;
}

网友C:
多谢楼主!

现在是19号了,顶一下放下置顶。请理解。

网友AB:
这个帖子那么好,怎么沉了呢

人工顶一下楼主,也请求版主恢复置顶
我们希望看到楼主更多更好的内容啊!!

网友AC(2009-12-28):
这么好的东西见到了岂有不顶起来的道理啊?

网友AD(2011-03-19):
整理成PDF啦,希望HWM老师不要怪我侵权。

网友AE:
以前一个老师真像HWM教授的徒弟,一会儿C++,一会儿德布罗意,一会儿凝聚态,特立独行,始终保持着做学问人的孤傲,大学里唯一佩服的一位传道授业的老师。搞不好HWM也是中科院毕业的,一个模具刻不出两块砖!他们是中国科学界最后的希望!

网友AF(2011-12-13):
谢谢楼主能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好的东西。谢谢!

网友AG(2015-11-04):
新人来捧个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