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你的就业能力,怎样防止工人出错

楼主(2008-04-09):
如图:
    这是一块排插板,两边都是一个DIP-24排插
    为了节约成本,这块板是在大解码板上的板边上
    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电气连接

问题:生产过程中,过焊机之后会有连锡现象,要求员工目检,
但是很多锡丝太小,目视检查很难发现,
因此,流向后工程相对不良率较高,而且引起烧IC

请问:如何使用最低成本改善这一情况?

稍后发布我的解决方法,希望大家指教,讨论

网友A:
目测确实不容易发现问题

大致要用短路测试法:有个测试装置,或测试笔

测试笔不妨这样考虑:一支有一定弹性的软笔,一支硬笔。调好适当间距,一拉过去,没有闪光就是对的。

网友B:
成本最低吗?

使用接插件外接23只1k电阻,测量总的阻值是23k那就对了!

网友C:
这样都会有粘连的……没见过

用好点的焊料,提高一点温度就搞定了。

等等,路过方向不会有错吧?

楼主:
回2楼

回2楼
那样还需要一个人专门花时间去测试这个项目
不太实际,效率降低了,那就等于成本加高很多了,而且是长期增加

楼主:
我的解决方法,请大家多指教

此小板是在解码板的板边上面
我可以在测试解码板的时候,同时测试这块小板
    如图:采用 0 1 0 1 0 1 接法,(在这里我设:0为地线,1为+12V)
任何一个点短路或者开路,发光管都不会发光,直观,准确,不用人专门去测试或者检查这个板,效率不会降低,
只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 1电阻+1发光管+48根探针,
    请大家指教,或者拿出更好的办法来,呵呵、

楼主:
回4楼

任何过焊机的排插,谁敢保证100%不连锡???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少量的不良品检出,不流到后工程烧IC

楼主:
还是不行,怎么搞的呢?

 相关链接:http://images22.51.com/6000/tf_digital/c9e1d3c306c5b60adeedb815d59dd8c9.jpg

网友B:
你的积分不够吧

积分不足500上不了图的。
没有图不明白你的意思,加探针不要零件成本?你的方案就不要人工检测?

楼主:
大解码板是必须测试的

看清楚题目,这个小板是在解码板的板边上面,我可以在测试解码板的时候一同测试,板压在工装上面,发光管就发光,任何一个点短路或者开路都会引起发光管不发光,你再仔细看下

网友A:
太复杂了

那些线不需要两边都穿行的。只没一边就行

网友A:
能不能上实物照片?

楼主:
两边穿不能测开路

万一有什么铜皮开路,过炉虚焊测不出来的,实物图没有了,这是我在上一个公司做的,昨天想起来,就发过来讨论一下

网友B:
好像电蚊拍上的电网!

好像电蚊拍上的电网!
这个方案确实不错。

楼主:
有缺点

在测试的时候,经常会有松香残留,引起误判
目前没解决这个现象,请大家想想,该怎么解决

网友A:
13楼

你原来要求的是测试有无短路

网友D:
原来是想叫大家帮你出主意设计工装啊!

楼主:
不是

我现在都已经没有在那个公司了,所以不能提供实物板的图片。
我发贴的目的就是大家交流经验,也好让我多学习学习

楼主:
咋出了答案就没人顶了?

出了答案就没人理会啦?
下次不写答案了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怎么就没人讨论了

咋就没人继续讨论了呢?

怎么解决松香引起的误判问题呢???

网友A:
外部条件,是不是进一步交代?

比如,座侧是针形还是孔形?如果是针形,它是怎么样的,如果是孔形,又是怎么样的?

最好有照片或封装文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