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器件的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08-04-15):
以前看电路图,总觉得那些个单片机啦,273啦,164啦,595啦,AD啦,DA啦都是可以直接连接的。

前一段看关于TTL,CMOS电路的教材,感觉越来越糊涂。再看原来的电路,感觉好陌生,他们离偶那么远........

1.AVR单片机上电时,IO引脚是高阻,那么与其相连的CMOS器件输入引脚是不是都要上拉或者下拉一个电阻到一个确定的电平呢.

2.如果单片机接一个74HC245,该如何考虑驱动问题呢

楼主:
大家指点指点吧,怎么就能设计电路了。。。。。。。。。

网友A:
“怎么就能设计电路了”

先多看看已经完善的现成的电路,从中感悟设计者的思想。

楼主:
难啊,以前司空见惯的一些个电路,突然都不明白了

就如一楼的问题。

网友B:
从自以为明白到不明白,是一种进步

楼主:
难受啊

大虾们,说两句啊,偶好郁闷

网友C:
设计电路从抄袭开始

楼主:
超过两个了,看现在看看,又不懂了。

再问:::::::::
单片机上电时,IO引脚是高阻,那么与其相连的CMOS器件输入引脚是不是都要上拉或者下拉一个电阻到一个确定的电平呢?

楼主:
单片机为8032AH

楼主:
要驱动4个SN74LS574。

表格中,Vmin = 4.75V ;Vmax = 5.25V.

要计算能否驱动,应该用那些参数呢。
574的Iil,Iih的最小值要用到吧

楼主:
如何知道最大可以接多少个574呢

楼主:
921大叔,就是不回偶的问题

楼主:
都不理偶,5555555555

网友D:
这个是IC设计吧?先看看半导体物理什么的比较好吧.我也不怎么懂的 呵`

网友E:
驱动能力,扇出系数

不同器件有不同参数.HCMOS比一般CMOS速度快.
HC一般能电平兼容TTL,但也有不兼容的.
CMOS不一定兼容TTL电平.
电平兼容的意思是信号幅度范围相接近或相同.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议楼主先查阅有关资料,全面一点.重点比较驱动能力,扇出系数.

网友F:
你自己做个实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