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低端芯片用什么开发啊

楼主(2008-04-15):
  12c5xx类的,只能用汇编么

编译、链接都怎么搞?是有keil之类的傻瓜软件还是要在软件里面定义了?

新手,确实迷糊了

网友A:
MPLAB,汇编+编程线。

网友B:
ICD2

MPLAB+ICD2+汇编+编程线

楼主:
果不其然

不能用C了,郁闷啊

网友A:
写简单程序,C不C其实一样。

网友C:
哈哈~~~俺当时1条指令想完成250个命令~~~C/C++肯定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