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见标题还以为是手工刻呢很不错的**

楼主(2008-04-13):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老师有时给些小课题做做,在接电路时用万能板去接线好麻烦,而且线好多,很容易短路,请高手帮帮。

网友A:
刀刻也不难,关键是精心绘图

漂亮的效果图:点击链接打开查看→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1324931527.jpg

刀刻并不难,我呢,这次做的板子,干脆就是磨一把小螺丝刀做刻刀来实现的,刚刚做好,昨晚开始初步调试并正在进行通电热试中……但这也要一步一步地实现---要先画好适合刀刻的PCB图,其基本原理就是合理铺铜----人们称之为制作“负板”。

1
如果是要在底层走线,可以直接在顶层布线,这样可以省略第2步,直接进入第3步。

2
(不知道这个走线层的颜色是不是顶层?如果刚才是在顶层或这一层画,就可以不用进行层修改了)

3
按照布线要求,在底层(应用层)画隔离线

4
预倒角处理----呆会,黑色部分就要变成有用的铜了

5
对各个分区进行铺铜后得到的实际效果(有倒角处理才更加漂亮)。这一步的另类方法是:选择所有的元件和焊盘(pad或via),拖到一边,之后在绘图区铺铜,网络设置为NoNet,而分隔线统一设置为某一网络,可以一次性完成铺铜。但各块网络是不能修改的,在拖回元件和焊盘放进去后,会一片绿色。关闭DRC也可,但不是规范操作,有时可能要影响错误检查。

6 普通方法下,可以存在这样的问题:焊盘与覆铜不直接完全连接。当然,它一般不会对刀刻有什么影响。正规的覆铜,往往保留那个间隔,术语上称之为“热隔”,就是不让焊接时热量过度地消散到版面的覆铜中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处理方法,但有时也导致焊盘覆铜不好看。
解决方法是设置好铺铜与焊盘的距离,“design-rules-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d点击属性,在rules attributes里面选择relief connect or direct connect or no connect”,取“direct connect”项就保证铺铜与焊盘全部连接。

7 隔离线的大小和电气安全距离设置:隔离线线宽是6,铺铜的电气安全距离为2,加起来正好是10mil。参考哈。

8 完成后,可以将隔离线设置为顶层或底层的绢印层,供以后修改或查图参考。

:::::::::::::::::::::::::::::::::::::::::::::::::::::::::::::::::::::::::::::::::::::::::::::::::::::::::::::::::::::::::::::
评价:
1 据说,上述方法是非常受到厂家欢迎的,节省原料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板上的铜,减小污染,真的是节能增效,双方得益!
2 对于我们个人制作来说,也很有好处:一条线只需过刻一次而已,省工省力省时间。
::::::::::::::::::::::::::::::::::::::::::::::::::::::::::::::::::::::::::::::::::::::::::::::::::::::::::::::::::::::::::::::
本帖根据如下链接整理、制作: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page=1&t=2909090&tp=%u8BA8%u6559%u5404%u4F4D%u4E86%uFF0C%u8FD9%u4E2A%u56FE%u5230%u5E95%u662F%u600E%u4E48%u753B%u51FA%u6765%u7684%uFF1F

网友:
热转印

热转印

网友A:
刀刻

我刚刚做出一块这样的板子。呆会给你一个很好的链接参考,并加点体会什么的。

网友B:
大叔上面的2到7个图说明的是什么意思啊

好像线是一样的,就是粗细不一样啊,哈哈

网友A:
粗细不一,不是此处讨论的问题

不必在意,它也不影响实际效果。

各图已经有详细说明其意思,请好好理解。

网友C:
用氯化铁腐蚀

这个办法很方便的,我们学校都是这样做的,很细的线都能出来效果
大概就半个小时吧

网友A:
不太清楚这些配方

从来没注意过。可否介绍介绍?

网友A:
厉害

麻烦详细描述操作要领。

另,浓度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D:
吹吧

我用盐酸加双氧水快的时候2个小时,要是半个小时能把我高兴死

网友D:
有一个问题得说明一下

现在市场上卖的盐酸和双氧水都是30%左右的,你们说的2:2:1是指的30%的比例,
还是纯盐酸和纯双氧水的比例

网友E:
如果能够实现在板子上镀铜做电路板就好了。

就像在纸上画线,结果线就变成了导体,如果要实现双面板,就在纸的另一面化线,过孔的地方让孔导通就可以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不会产生废铜,而且工艺也简化,期待这样的技术产生。
小量的样品制作就是在光板上面画铜线。

网友F:
用感光板吧,很方便

网友A:
请介绍介绍感光板

我是不了解了。

17楼的愿望我也想。

网友F:
有好多**呢,自己搜吧

我们做过一块,不错

网友A:
没搜过,在这聊聊也不错

能顺便给更多人的普及一下

网友F:
...

(1)原稿制作:用电路设计软件把电路图设计好,然后用打印机以透明胶片、半透明硫酸纸打印出底图;打印原稿时选择镜像打印(绘图软件都有镜像Mirror打印功能),电路图打印墨水(碳粉)面 必须与绿色的感光膜面相接紧密,以获得最高解析度;线路部份如有透光破洞,请以油性黑笔修补;稿面需保持清洁无污物。

(2)裁切:先用介纸刀切断保护膜,再用锯子或裁刀按所需尺寸裁好线路板,为防止密接不良需用挫刀将线路板的毛边磨平。电木板也可用小刀将上下两面各割深约0.2mm左右刀痕,再予以折断。

(3)曝光:撕掉保护膜(不要刮伤感光膜面),将透明或半透明的原稿放在感光板上,用玻璃紧压原稿及感光板,越紧密解析度越好。曝光的距离和时间随灯光的不同而改变:
1)日光灯:与灯管之间的距离为5CM,透明稿的标准时间为8分钟±2分钟,半透明稿标准时间为10分钟。若板的宽度超过10CM,需用2只日光灯平均照射或采用分区曝光,曝光时间增加20%。
2)太阳光:在强日光下标准时间为1.5分,在弱光下为3分钟。
3)制作双面板时,必须在原稿上加2-3个定位孔,依照此位置在感光板上钻孔,使正反面原稿与感光板上孔位对准,并用双面胶贴好固定曝光 。
4)自生产日期的半年后起,每增加半年,曝光时间增加10-15%

(4)显像:用塑料盆将显像剂按10克兑水800ML的比例稀释成显像液(要用冷水)灌入容器备用;已曝光的感光板膜面朝上放入显像液,每隔数秒轻摇容器,使铜箔清晰显现且不再有绿色雾状冒 起则显像完成;在清水中浸泡2分钟;阴干或用吹风吹干;显像时水的温度以15~30度为好,显像双面板时注意不要让盆底损伤膜面;使用后的显像液不要再灌回容器内。

(5)修膜:为了确保膜面无任何损伤,将干燥的感光板进行全面检查,如有短路处用小刀刮净,断线处用油性笔等修补。

(6)蚀刻:用塑料盆三氯化铁加水配成1:2的腐蚀液(温度40~50度时效果较好),放入感光板10~20分钟腐蚀完成。
1)感光板放入腐蚀液后约20秒再拿起来检视,非线性部分的铜箔应为粉红色,若为亮绿色即显像不足,用清水将其洗净后再显像一次,但注意不要过度(显影时间适当减少)。
2)蚀刻时注意勿伤膜面,以防蚀断线路。
3)感光板只能使用酸性腐蚀液,不能使用碱性腐蚀液。
4)三氯化铁蚀刻液越浓越慢,越稀也慢。

一张10*15CM的单面板大概9元左右,显影剂一包2元。再加上其他材料,一块板大概要十几元。

网友F:
注: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A:
电子白菜很漂亮!

4)三氯化铁蚀刻液越浓越慢,越稀也慢。

网友G:
刀刻可需要好手艺哦!还是腐蚀的来得快!

刀刻可需要好手艺哦!还是腐蚀的来得快!不过要是做双面板的话,估计刀刻的效果要好些!顶一下!

网友H:
我曾经用刀刻过双面板~~~32开的那书大的板子...

网友G:
自己做板子,很有意思的!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

激光打印机、热转印纸(或者表面光滑的包装纸)、油性笔、电熨斗、三氯化铁和覆铜板就可以了。
1、先将画好的PCB打印出来(只要顶层或底层且要激光打印机哦,主要是靠碳粉将需要的电路线保护起来)
2、将覆铜板用细砂纸打光
3、将电路图贴到覆铜板上,对齐,将电路板包住
4、用电熨斗在有电路的背面熨上十几分钟
5、等他冷却了(不然有断线)再将纸去掉,电路就印在覆铜板上了
6、检查有没有断线,有的话用油性笔补上
7、将覆铜板放到三氯化铁溶液中进行腐蚀(如果可以加热,会腐蚀的更快)
8、腐蚀完后就只剩先碳粉保护好的电路了,再用砂纸将碳粉擦去,电路板就做好了!

网友I:
28楼好方法!

回去试试

网友J:
用热转印搞得定

用热转印搞得定

网友K:
热转印

请问2楼的:什么是热转印?

网友L:
刀刻我都刻过ssop28的,嘿嘿,usb转rs232,蛮好的.

不过,刻了我几天哦.

网友M:
简单的可以,复杂的没必要

网友N:
网络上有图文并茂的热转印+腐蚀的pcb制作流程

网友O:
几分钟就好

三氯化二铁呀,水温高点,几分钟就好啦.

网友P:
有种实用的办法

给两个网页,楼主 具体去看看吧!

用感光板制作电路板全程图解 http://www.xydzy.com/pcb/pcb3/yggbzzdlb1.htm

用感光电路板自制PCB (双面)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7/38727.html

网友Q(2008-05-29):
配方

告诉你们一个配方,生成的气体少,时间久点也不怕把油墨腐掉
水:盐酸(浓的35%左右):双氧水(30%)=4:3:1
从到到现在,两多的时间了,我腐蚀的扳子(包括帮别人弄的)最少也要有30块了吧~这个比例是没有问题的
先放水,在放盐酸,最后放双氧水
不放水的话容易把油墨也腐蚀掉的

网友R:
我改了rules中铺铜与焊盘的距离,但是还是不行

铺铜与焊盘还是完全脱开的(如图),请问还是需要改哪里?谢谢。

网友S:
有机会要试一下:)

网友T:
简单的电路可以自制,复杂一点点不行了

简单的电路可以自制,复杂一点点不行了
化学药剂使用时要注意安全,尤其要防止误入眼睛。自制电路,技术含量不高,但安全是第一。
启航电子网www.zhangjz.com开展“暑假电子制作手把手活动”,欢迎您参与并建议。

网友U:
re

感光板好像比较贵的
我们在学校做板子一般都用热转印,用氯化铁+开水腐蚀,在腐蚀的板子上弄个洞吊根线什么的,边摇晃边腐蚀大概10-1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不用热水可能要2小时+...

网友V(2008-07-24):
刀刻做小型实验板还可,呵呵。

网友W:
自制电路板

牛人啊!我都没敢想过

网友X(2008-10-04):
刀刻电路板的刻刀

刻刀用断了的钢据条作最好,长度在十厘米左右,刀刃与边成70度左右,用向前顶的办法刻,只要练习会很好刻.

网友Y:
需要做板子联系我啊

我是线路板厂的

网友Z:
试一试

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AA(2008-11-15):


网友AB:
复杂一点的电路是不是就很难了

网友AC:
赞一个

不错 可惜没拿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