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CB

楼主(2008-04-19):
各位大师,我有一份图,是不规则图形.不是PCB格式的.
要用PROTEL画出它的样子,尺寸完全一样,应该怎么画,谢谢.
如图!

网友A:
量出外形尺寸,Protel可以处理曲线。

网友B:
关键是你那份图是什么样的

楼主:
RE

谢谢两位大师,我的图就是下图那样子...就是不规则的,曲线部分的尺寸是不同的!
因为那曲线的中间一部分是向外凸的.所以NE5532大师说的方法,我也不知道如何着手,能准确量出那图的尺寸吗?谢谢.

网友A:
你找一个做结构设计的师傅问吧,学过机械制图的都会。

网友C:
扫描仪也可以实现……

网友D:
CAD

用CAD画好准确尺寸后转成DXF格式导如protel后把线改为机械层就行了,用protel画不准确。

网友C:
protel画得不准确……?不知从哪得来得结论

网友E:
用弧线拼,关键是知道圆心和切点

网友F:
用Protel估计很费时,

有专门了画图软件的,象CAD啊

网友B:
图呢?

,我的图就是下图那样子...就是不规则的,曲线部分的尺寸是不同的!

楼主:
RE

谢谢各位大师的热心帮忙!
图就是那块线路板呐,再发一次.
线路板已经扫描好了,但现在是JPG的格式,怎么导入PROTEL呢?
不知6楼大师的"扫描仪也可实现"是如何实现?
因为没有板子的任何尺寸,只能用卡尺卡;但又因为板子样子的不规则,卡尺也不知如何下手了.谢谢各位大师的热心帮忙!

网友B:
说的是这个,而不是图片/照片

各位大师,我有一份图,是不规则图形.不是PCB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