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高难度的流水灯

楼主(2008-04-21):
我想做一个流水灯实验,请问一下怎么控制八个灯的亮度是呈替增,是否要用
 到电阻?

网友A:
用PWM控制亮度。

网友B:
RE:

用电阻也可以,用PWM也可以,电阻简单,可以用数字电位器。

网友C:
要看是什么灯

LED“灯”、某些电子镇流器式冷光灯等用PWM,白炽灯、霓虹灯等可控硅调相。

网友D:
同时控制八个灯的亮度变化根本不算什么难度

楼主:
听说

谢谢,我听说让LED一亮一停,在人的视觉上感觉就暗了.
 只要变换的时间短,
  这有道理吗?

网友A:
这就是PWM啊...

楼主:
pwm是什么东西啊

PWM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E:
使用PWM,可适当增加LED电流,但要避免常亮,也就是100%占空比

网友F:
呵呵

几年前做过12个led的,彗星效果,很漂亮

网友G:
这个不难

网友H:
这个不是传说中的“超级流水灯”吗

网友I:
的确,不是要是上个量那才叫技术,

可惜不知道哪有讲,不太懂上量后咋做,

哪位牛牛讲讲,
比如:楼宇的大规模的那种灯控是如何做的,

网友J:
让那些大牛来讲讲,我来用心听

网友K:
我当时用的是电阻,然后编程移位

网友L:
to walnutcy

引用 网友I: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14楼: 的确,不是要是上个量那才叫技术,

可惜不知道哪有讲,不太懂上量后咋做,

哪位牛牛讲讲,
比如:楼宇的大规模的那种灯控是如何做的,

----------------------------------------------

本质没变 还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