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ls374制作8位互锁怎样设置上电清零?

楼主(2008-04-27):
11脚接2.2u电容到电源,接1k电阻对地

但不能清零,开机全部输出都为高电平

11脚触碰电源端来手动清零正常。

怎样实现开机自动清零?

网友A:
有的有上电清零或置位

你去确认一下

网友B:
把2.2U电容加大

网友C:
楼主自己查DATASHEET后再说.

网友D:
上电复位(清零)电容即可

网友E:
TTL电路的输入电流...换成HC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