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EMI测试,怎么通过

楼主(2008-04-28):
请问,要过电机EMC,就是检测此电机EMI,传导与辐射干扰
1外壳是接大地还是接电源负极?可不可以都不接,悬浮
2、外壳用什么材料的好,是磁导率高的还是电导率高的?
3、电源滤波器用什么要求的
4、屏蔽线与电机外壳相连吗?
5、电机正负极接多大的电容,10UF+0.1合适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磁导主要看频率范围吧

楼主说的是直流电机?

有时电缆的EMI比电机的要求高

楼主:
帮帮忙啊

UP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