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该电路

楼主(2008-04-29):
如图:
刚开始时,开关1闭合,开关2断开.
1.充电时间中的R是R1还是R1+R2?
2.Ia=Ib吗?或者他们各是多少?
3.电流是怎么从电池的正极流回负极的?(不是电容是绝缘的吗)
4.最后,电容的上板是带多少电压,负板带多少电压?
断开开关1
1.电容不放电,继续维持刚才的电压?
闭合开关2
1.电容放电的话,电流一定是从电容的正极流回电容的负极吗?即一定要有一条通路连接电容的两端?
请各位高手回答一下.小弟刚学这个,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网友A:

充电时间是R1+R2,Ia=Ib。
在开关1闭合的初始一段时间里,电源给电容充电,电容两端有电荷的积累,在电荷积累的过程中,相当于电流在流动,当电容上电压稳定时,就不会存在电流了。所以这个电流存在的时间是很短的。时间T=RC
最后电容上的电压值=电源电压
然后断开开关1,电容不放电。电容上电压不变。
然后再闭合2,电容放电。但是此时是R2,R3,C之间形成一个回路,放电在它们之间进行,不经过电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re

(1)R应该是R1+R2,(2)Ia应该要等于Ib,(3)电容在充电时有电流流过,而且电流越来越小,到达稳态时电流为零,其实电容电压就是电流在时间域内的积分,(4)电容的电压应该为BT。

网友C:
2楼这句错了

“所以这个电流存在的时间是很短的。时间T=RC”
电流存在时间是无穷大,只不过电流衰减很快,一段时间后非常非常小,认为已经没有电流了。
T=RC 是电流下降到初始值37%左右的时间(1/e)。

网友D:
maychang果然基础扎实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几位.
但还是有几点不懂.
1.Ia的方向是流进电容的上极板,这点应该没错.那Ib呢?是流出电容的下极板吗?
2.电容的上极板的电压是Vbat,那下极板呢?是带-Vbat?
3.还是这个问题,电容放电的话,电流一定是从电容的正极流回电容的负极吗?即一定要有一条通路连接电容的两端?

网友E:
建议版主更改标题

建议版主将此标题更改一下,以能够让人明白讨论问题的主旨。如:RC充放电电路

网友A:
回答

Ib电流方向是流入下极板的方向,但是R2支路上的电荷运动方向与Ib相反。
当电容上存在充电电流时,上下极板电压值是相反的。
放电是从电容的正极到负极,中间必须有通路。
我的回答,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