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5-06):

光敏电阻的阻值在无光照的时候是几百千欧或更大。当有光照时,阻值剧烈下降,一半为几千欧或十几千欧。
当光敏电阻串联一个几百千欧的固定电阻时,利用分压的方法可以获得随光照强度变化的电压信号。
加油!

网友B:
这种情况有点象二极管的开关性质

这种情况有点象二极管的开关性质

是以粗糙到一定程度来理解和使用它的“开关”性质,而不是真正的理想开关,----事实上,就是最做秀的实际开关,电阻都不可能为零,----再进一步来说,能够做到电阻为零的开关只是理想开关,实际并不存在。

光敏二极管的电阻都不会为零。

网友C:
一般我使用光敏电阻+555=频率信号输入到计数器

网友D:
光敏电阻

现在用光敏三极管的更多些,光敏电阻的精度差些!

网友E(2010-03-07):
环保型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F:
学习到了,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