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拆IC的方法/工具

楼主(2008-05-07):
想找个方法或者工具  能把图中圈起来的IC拆下来  但是尽量不要伤到周边的元件  注意 IC的正下方的背面也有元件  也希望尽量保留  不要伤害到
不知道有什么工具或方法

网友A:
热风返修台。

网友B:
我看工人干活,拿电吹风吹吹就下来了

网友C:
电吹风???

正确的方法死用纸质胶布把周围全遮起来,然后放心大胆的吹...

楼主:
热风枪?

楼上二位指的是热风枪吧?
那个东西不要办啊,一不留神就把板吹起泡了

网友D:
re

漆包铜线、焊锡、助焊剂就可以拆了,不会烫坏板子,不过拆下来的IC估计不好用了!用此法拆过176脚和100脚的贴片IC,感觉比热风枪好使,也不容易弄坏板子!

网友E:
我觉得

我觉得IC底下好像还有一块GND吧

网友F:
RE

可以用热风枪,但是注意吹的时间别太久。有条件的话建议用红外枪,比较快,比较精准。

网友G:
吹起泡是你技术不到家

使用热风前吹多脚芯片一定要掌握一下要点:
1.快——热风枪的温度要高点,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将锡融化,切忌怕吹坏板子 使用较低的温度长时间吹。
2.动——要不停移动枪口,使各个地方能保持一样的温升,切忌对着一点长时间吹,以致板子发黄甚至起泡
3.准——准确判断锡是否熔化,一融化立即将片子弄掉或者弄到一边。

掌握这几点一般没问题的,俺曾经拆主板上的mos管,大面积接地的,照样搞定,拆过以后连颜色都没变,另外就是注意不要蛮干,尤其是插件,小心将过孔弄坏。还要注意防止变形,刚吹过部位是软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帖

网友H:
热风抢,电烙铁*2

我拆DVD解码一般是用2个烙铁
热风抢价格较贵,有条件有技术的人可以用
换手机GBA再用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