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三极管电路的思考

楼主(2008-05-12):
如下图,就我的理解,我给Q1基极设置的偏置电压是0.2V,设Q1的Vbe为0.7V时它就导通那么当Vin在超过0.7V-0.2V=0.5V时它应该导通,小过0.5V时它应该就截止.可实际却不是这样的,为何?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我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对不对.
图,

楼主:
下是仿真结果

网友A:
b点的电压不是叠加 起来的。。。。

b点的电压不是叠加 起来的。。。。

楼主:
谢谢!

要叠加的话该怎么做?

网友B:
应该考虑到三极管的发射结与C1构成整流滤波电路

C1容量够大,C1两端存在直流电压,左正右负。

楼主:
maychang 高人

高人啊,轻轻一点,我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呵呵

如果从放大电路的角度来讲,这个电路放大的倍数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