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的参考电压

楼主(2008-05-13):
理论上说模拟输入电压的最大值不能超过参考电压的值对吧
我用的AD7864芯片,貌似参考电压值就是2.5V。而模拟输入范围却是-10V-10V,-5V-+5V(对于AD7864-1),0-2.5,0-5V(对于AD7864-2),-2.5V-+2.5V(对于AD7864-3)?

网友A:
理论上说模拟输入电压的最大值不能超过参考电压的值

这可不一定,需要看datasheet。

网友B:
datasheet上说得很清楚

http://www.analog.com/UploadedFiles/Data_Sheets/AD7864.pdf

器件内部设置了适用于不同量程的电阻网络。

见图2、3、4。除此之外,有些很小量程的,也可以得到“满量程”代码输出,也同属此性质,因此电路内部通过放大满足了幅度要求。此时的做法和AD7864是相反的----是放大而不是缩小。

不少有MCU的ADC可以进行自动量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