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开发光二极管串联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8-05-20):
驱动一个双色高亮发光二极管, 红绿, 电源是5V, 两种颜色串联电阻均是1K, 我现在把绿色的串联电阻改为220欧, 会不会产生什么隐患, 这个灯是报警用的, 并不是常亮.

网友A:
只要不超过它的使用条件就没问题。

楼主:
使用条件是说电流吗

一般来说, ¢3的双色高亮灯允许正常工作的电流是多少了?

网友B:
自己计算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发光管电流

我现在所用的发光管是通过一个三极管来驱动的
电流I=(5-0.7)/220=19.5mA 这个电流有没有隐患
我看到我们其它的产品用的都是1K的串联电阻, 算下来电流才4.3mA

网友C:
发光管电流

楼主计算得没错.
一般LED最大电流20mA左右.
指示用场合用5mA就很好,一般不超10mA.照此推算510欧~1k合用.

网友D:
发光二极管,单管压降在2v左右,不要用0.7v计算

网友E:
可以

我公司 一款红色,我用110r   可以的,
不过你要看绿色  led的  电压和电流参数是多少  问 你的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