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接地问题

楼主(2008-06-01):
我刚才看了一个帖子,
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别是什么?
在一个电路里难道地点的电位有啥区别?
我一般都是把所有地线都认为是一个电位,接在一起处理的 !

另外大家讲的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谢谢 !

网友A:
坛子里相关话题实在太多了!

楼主:
谁可以回答的详细一些?

 谁可以详细的说下,
 帮帮我,我都不知道,
 马上要工作了,我怕面试通不过 !

网友B:
re

我记得老师讲过,他说设计是有模拟地和数字地,但最后还是接到一起,他也没说什么原因,可能是干扰问题吧,数字脉冲信号对模拟信号会有影响,产生什么谐波什么的吧。我也不知道,高手说说。

网友C:
RE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别是什么?
在一个电路里难道地点的电位有啥区别?
-----
最基本的是:模拟地里的电流是工作在模拟状态下的器件流出来的,而数字地的电流则只关心电平信号的数字器件流出来的电流。

因为地线有电流,因此,地线会有干扰电平。地线干扰电平是很有害的,特别是模拟电路。模拟电路中的地,还分为信号地和功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