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你答4 运放用单电源和用双电源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6-11):
呵呵,请注意:不是讨论单电源运放和双电源运放的区别。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错

最近有很多人问这个有关的

网友B:
我觉得没有本质不同

都是电压参考点在两个电源电位的中点
只不过双电源的参考点还是模拟地,与其他电路等电位,而单电源的参考点在0.5VCC,需要搬移上去。

网友C:
宏观上输出不能为负

涉及电路本身,单电源处理交流信号需加隔直电容,双电源可以不要。

网友D:
该用啥电源就用啥电源,有时为了省钱,有时为了性能。

网友E:
单电源和双电源的效果一样,没什么本质区别

楼主:
没那么简单

最少有一个奥妙你们还没有说出来,而且,它可是比较关键的一个。

网友F:
还一个特点

。。。。。还一个特点,就是用在双功放IC的进候,如是负端断了。那么还有一个声道还能用的。

网友G:
IC921的答案呢?

等候中

网友H:
从偏置考虑 单电源更稳定吧

楼主:
不急不急

好不容易想出一个问题嘛。也许留着新东西才多一点,呵呵……比如hittydong 现在说到稳定理论了~

hittydong 说的稳定理论,我没听说过,请教了!

---------------
引用 网友H: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13楼: 从偏置考虑 单电源更稳定吧

网友I:
单电源和双电源的效果一样,没什么本质区别

单电源和双电源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以不同角度看参考点,此参考点作为静态工作点。
双电源以地(0V)作为参考点,单电源以电源电压一半作为参考点。
例如:±12V双电源的电路与+24V单电源的电路完全一样。不同的是双电源以“0V”为参考点,单电源以“+12V”参考点,也是就说把电源±12V换成+24V后,再把参考点“0V”换成“24/2V”即可。当然使用单电源电路时最前输入端与最后输出端要加入电容隔直流。

网友J:
我觉得6楼说的好

网友K:
单电源供电可有效的抑制失调电压。

网友L:
个人觉得楼上几位说的之外,还有个就是调零点输出的问题.

网友M:
路过,等待IC921的答案

网友N:
运放应用

运放使用单双电源,对运放来说没有实质的差别,符合运放的参数要求即可,
但对于使用者(设计者),需注意参考电压及压差等参数了,单电源系统简化了电源要求,同样降低了成本,对于运放的设计就不像使用双电源那么简便,运放进行单电源应用,特别应注意输入端的偏置,要制造一个“虚地”来提供偏置,虚地将直接影响运放的使用性能,另外要注意的输出电压摆幅(Rail To Rail特性)。关于运放单双电源转换应用,可参看《A Single-Supply Op-Amp Circuit Collection》

网友O(2008-07-12):
应该是……

抑制零点漂移!

网友P:
想知道!最终的解释!

9楼15楼17楼

楼主(2008-10-03):
谢谢大家,我觉得最美妙的地方是

双电源时地线方面,如表态电流经过地线的几乎为0,而单电源时,静态电流总是通过地线返回的,但双电源不必,只有正负电源的电流不对称的时候才有地线电流(理想情况)。这种现象,对输入电路的影响很小。

可见,同一运放,用双电源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性能。

出差几个月,我的答案来得迟了。很对不起各位。

网友Q(2012-10-28):
请问,如果单电源运放和双电源运放一起使用,电源要怎么接呢?

网友R(2012-12-30):
引用 楼主:
双电源时地线方面,如表态电流经过地线的几乎为0,而单电源时,静态电流总是通过地线返回的,但双电源不必 ...

网友S(2013-06-21):
在直流测量里面,单位电源供电就比较难做了。交流信号下还好办。

网友T(2013-08-27):
说的都是现象,有没有大拿敢把自己的观点的根据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