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指令何时产生作用?

楼主(2008-06-17):
单片机的指令是何时产生作用的?
比如  CPL P1.0 ,为1个机器周期
是这个机器周期的一开始就翻转P1.0,还是该周期结束时翻转,或者周期中的某个时刻翻转?

不同的指令情况不一样吗?

网友A:
参阅机器周期的讲解,一般可以不研究这么透彻。

网友B:
同意2楼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这么透彻的!看看指令周期相关的东西就好了。再说一个时钟周期执行的速度非我们人脑能想像的呀!太快了!所以不要不用细究那些的!也许我孤陋寡闻了。见谅

网友C(2008-07-17):
知道一点

是这条指完成这条指令所用的时间吧

网友D:
基本上不同内核的单片机基本不一样

楼主要细究的话应该研究相应的单片机的CPU时序资料。

网友E:
cpu执行指令

 指令的执行是一个过程的,你写的一个指令

网友F:
可以看一下单片机时钟的资料

一般是在一个周期的上升沿执行输出
下降沿刷新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