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管驱动问题!帮帮忙!

楼主(2008-06-17):
电路图如下,可以直接由单片机驱动大功率开关管吗?(负载为220V,650W电机)要是不能直接驱动应加什么型号的驱动模块?开关管最好选什么类型的管子?用大功率三极管可以吗?还是MOS管?

网友A:
re:可以直接由单片机驱动大功率开关管吗

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建议:管子正向耐压最好不小于500v,用大功率三极管不如用mos,驱动电压可用+12V;若一定要用功率三极管,基极要串限流电阻,而且必须经过电流放大,光用I/O口驱不动。
全桥有专用的驱动器,google一下。
你的电机功率不小了,主电路要小心设计保护和电磁兼容。

楼主:
谢谢2楼

我之前用大功率三极管C3306试验过,当Us(试验用直流电源)逐渐升高到高于单片机输入电压5V时,负载两端电压就不随Us的升高而增大了,由于是实验负载只用了100欧的大电阻.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要怎样解决呢?我的电机是交流电机.现在是试验阶段想先把原理弄通

网友A:
re:lz

1.C3306的饱和压降大约1V,两个串起来就有2V多的压降。若用导通电阻在1欧以下的mos,压降比三极管要低很多。
2.你的“负载两端电压”是示波器测的峰值吗?
3.电机等效为电感(几uH)串联电阻,跟阻性负载的工作状况很不同,此时续流二极管要起作用。

网友B:
3L,那是当然的NPN的E极电为怎么可能高过B极电位,

B极电位又怎么可能高过C51的VCC?

网友C:
呵呵

要加高端驱动的啦

不明白的话就去搜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