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方案,降低成本!

楼主(2008-06-18):
是这样的,现在要检测地面有无浸水,检测到后发送一个继电器干结点信号即可,现场只能提供AC220电源供电。
查询了网上的传感器都很贵,所以想自制一个,不知高手们又没有既便宜又好用的高招和方案,谢谢!

网友A:
LZ能否说的在详细些呢?

网友B:
你买一个来拆开看就知道了。

交点学费不是坏事,然后你可以做两件事:A看完之后有撞墙的冲动;B轻而易举地设计一个好上数百倍的。

网友C:
浸水这个说法含混不清

是指地面潮湿,还是有一层水,或是水漫金山发大水
要求怎么检测?24小时监测还是临时手工抽检?部位固定吗?
晕,lz在做死马东东,不要让人瞎猜好布好,哈哈,真累

网友D:
方法很多

可能浮子+接近开关是最简单的。其中,接近开关应该是交流220V的那种。

网友E:
这个是国外要用的吧

我们公司就是帮国外在做,有水的话要去关掉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