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标110KI(或110KJ),是电阻么?阻值是110K欧么?

楼主(2008-06-19):
电热毯控制器里有这么个东东(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4154244809.jpg),标着110KI(或者110KJ,看不清)。这个是电阻么?阻值是110K欧么?

网友A:
应该是110K的电阻。你可以拆下来量下。

楼主:
问题是——

引用:2楼: 应该是110K的电阻。你可以拆下来量下。https://bbs.21ic.com/club/bbs/images/emote/mood24.gif computer00 发表于 2008-6-19 16:05

它给烧了怎么量啊?(我现在正准备将它换掉,但不知道用啥换)

网友B:
LZ,00说的没错。你可以用1/4W的100K电阻替代之啊

试一下,只要不过热就行了

网友B:
LZ,注意不要带电作业啊!

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断开电源!

楼主:
谢谢大家了,电热毯已经OK了!谢谢~~

网友C:
110K指电阻值为110K,J表示误差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