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解电容背对背连接,其交流耐压值为多少?

楼主(2008-06-20):
(无正文)

楼主:
相关知识:无极性的电容能代替有极性的电容吗?

为了大家每次看贴都有收获。

无极性的电容能代替有极性的电容吗?

理想的电容,本来是没有极性的。但是在实际中,为了获得大容量,就使用了某些特殊的材料和结构,这就导致了实际的电容有些是有极性的。常见的有极性电容有铝电解电容,钽电解电容等。电解电容一般是容量相对比较大的。如果要做一个大容量的无极性电容,就没那么容易了,体积会变得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实际的电路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有极性电容了——因为它体积比较小,同时又因为这样的电路中电压只有一个方向,所以有极性的电容就能派上用场。我们使用有极性的电容,就是避开它的缺点,利用它的优点。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有极性的电容实际上是一个只能按一个电压方向使用的电容。而无极性的电容,则两个电压方向都能使用。因此,单从电压方向这一点上来说,无极性的电容是比有极性的电容要好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来,使用无极性的电容代替有极性的电容是完全可以的——只要容量、工作电压、体积等能满足要求即可替换。

                                        (By computer00 @ 2006-2-18)

楼主:
没有人解答吗,在灌一帖,自己顶起来

浅谈电解电容检测及选用
来源:中国电子元器件商务网  时间:2007-12-04

一、电解电容的检测

  1.脱离线路时检测

  采用万用表R×1K档,在检测前,先将电解电容的两根引脚相碰,以便放掉电容内残余的电荷。当表笔刚接通时,表针向右偏转一个角度,然后表针缓慢地向左回转,最后表针停下。表针停下来指示的阻值为该电容的漏电电阻,此阻值愈大愈好,最好应接近无穷大处。如果漏电电阻只有几十千欧,说明这一电解电容漏电严重。表针向右摆动的角度越大(表针还应该向左回摆),说明这一电解电容的电容量也越大,反之说明容量越小。

  2.线路上直接检测

  主要是检测它是否已开路或已击穿这两种明显故障,而对漏电故障由于受外电路的影响一般是测不准的。用万用表R×1档,电路断开电源后,先放掉残存在电容器内的电荷。测量时若表针不向右偏转,说明电解电容内部断路。如果表针向右偏转后所指示阻值很小(接近短路),说明电容器严重漏电或已击穿。如果表针向右偏转后无回转,但所指示的阻值不是很小,说明电容开路的可能很大,应脱开电路后进一步检测。

  3.线路上通电状态时检测

  若怀疑电解电容只在通电状态下才存在击穿故障,可以给电路通电,然后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该电容器两端的直流电压,如果电压很低或为0V,则是该电容器已击穿。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

  对于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性标志不清楚的,必须先判别出它的正、负极。对换万用表笔测两次,以漏电大(电阻值小)的一次为准,黑表笔所接一脚为负极,另一脚为正极。

二、电解电容的选用

  1.要尽可能地选用原型号电解电容器。

  2.一般电解电容的电容偏差大些,不会严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所以可以取电容量略大一些或略小一些的电容器代替。但在分频电路、S校正电路、振荡回路及延时回路中不行,电容量应和计算要求的尽量一致。在一些滤波网络中,电解电容的容量也要求非常准确,其误差应小于±0.3%-0.5%。

  3.耐压要求必须满足,选用的耐压值应等于或大于原来的值。

  4.无极性电解电容一般应用无极性电解电容代替,实在无办法时可用两只容量大一倍的有极性电容逆串联后代替,方法是将两只有极性电解电容的正极相连(或将它们的两个负极相连)。

  5.在选用电解电容时,最好采用耐高温的电解电容,耐高温电容的最高工作温度为105℃,当其在最高工作温度条件下工作时,能保证2000小时左右的正常工作时间。在50℃下使用80℃的电容时,其寿命可达2.2万小时,如果此时使用高温电解电容,其寿命可达9万小时。

网友A:
自己做个耐压试验不就知道了

楼主:
再放一帖,06年关于电解电容反相串联的主题贴

两个电解电容反相串联有什么特殊用途
来源:21ic 作者:suntds 栏目:模拟技术
两个电解电容反相串联有什么特殊用途
在一些电路设计中看到两个电解电容反相串联,请问为什么要这么用?有什么特点?
谢谢

1楼: >>参与讨论
作者: computer00 于 2006-10-25 11:33:00 发布:
--------------------------------------------------------------------------------
在交流电路中可以减小漏电流。

2楼: >>参与讨论
作者: 尤新亮 于 2006-10-25 11:36:00 发布:
--------------------------------------------------------------------------------
用一个无极性电容就行

3楼: >>参与讨论
作者: hh2f 于 2006-10-25 11:38:00 发布:
--------------------------------------------------------------------------------
省钱省事
可以得到大容量的无极性电容。大容量无极性电容较贵。电解电容容量大且便宜,但有极性,两个反向串联。则是无极性的

4楼: >>参与讨论
作者: maychang 于 2006-10-25 12:17:00 发布:
--------------------------------------------------------------------------------
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并不能代替无极性电容
这是被很多人误解的问题。
电容器厂有无极性的电解电容生产,一般用于单相电机启动。

5楼: >>参与讨论
作者: quiza 于 2006-10-25 12:21:00 发布:
--------------------------------------------------------------------------------
楼上高手能否再指点一二
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并不能代替无极性电容,能说说具体原因吗?我用两个电解串联来隔直,没问题吧?

6楼: >>参与讨论
作者: 许伟 于 2006-10-25 12:34:00 发布:
--------------------------------------------------------------------------------
不知这样回答对否
在一些电路设计中看到两个电解电容反相串联,请问为什么要这么用?有什么特点?

简单而言 可否这样理解:
在IC设计中由于电容极性的问题,会引起电容值存在偏差

但当采用两个电解电容反相串联时,可以保证该电容数值尽量保持在一定数值内

7楼: >>参与讨论
作者: suntds 于 2006-11-7 10:33:00 发布:
--------------------------------------------------------------------------------
后面各位说的可以理解
computer00能否详细说说怎样减小漏电流?

8楼: >>参与讨论
作者: computer00 于 2006-11-7 10:42:00 发布:
--------------------------------------------------------------------------------
你可以把电解电容的漏电流看成是单向的,
这就好象一个二极管。如果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

楼主:
RE:alice84

实验当然要做,我想知道理论值是多少,这样才能够对比试验值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用一个可调的交流电源不断升压

什么时候它坏了,那就是了!

网友B:
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

1、电解电容背靠背串联,并不能代替无极性电容。高压电解电容允许施加的反向电压小于2V,低压的小于1V。当然,可以通过在每个电容上并联一个钳位二极管解决这个问题,但二极管的接入会产生交越失真,不适用于音频线路;
2、电解电容允许的交流电流远小于相同容量的无极性电容,这个可参考其最大允许涟波电流参数。通常情况下,需要对工作电压作大副度的降额使用,显然得不常失。

网友A:
大伯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PowerAnts兄的提法,我部分同意。

我见过这样两个实例:

    其一、用在低端产品的电话的接口电路上,成本要求低,所以不得已采用这样的方案。

    其二、我在Hi_Fi精华区**上看到过这样的论述,低端音响设备上也会采用类似的音频信号输入方式。参见以下论述:
---------------------------------------------------------------------
两个电解电容,同极性相连构成的串连电容没有极性?

   很久以前,好像记得杂志上说“两个电解电容,同极性相连构成的串连电容没有极性”,请问各位是否果真如此?
“两个电解电容同极性相连构成的串连电容没有极性”的说法是对的,一些简单的商品无极性电容以及部分业余爱好者就是这样构成无极性电容的,有时应用在需要大容量无极性电容的地方,如低阻抗音频耦合等。优点是方便、廉价、体积可以小,缺点是这种组合电容的损耗大,Q值更低了。使用时注意不要超过单只电解电容的工作电压,并且该种组合电容虽然“无极性”,但不能代替“功率电容器”使用,否则会因过渡发热而爆炸。
                                           紫金飞鸿
---------------------------------------------------------------------

   我觉得,在低成本的压力下,只要容量、工作电压、体积等能满足要求,是可以采用这种两个电解电容背对背连接代替无极性电容的;
   但是绝对不可以当作功率电容器使用。

网友C:
没看你们的讨论就发表我的意见

两个电解电容背对背连接,其交流耐压值为多少?

----电容承受的额定反向电压是多少它就是多少。

网友D:
我看当50V用大概可以.

没怎试过。以前这样用通常不会给到16V以上。换说法就是大概1/3.降额三分之二来用,是不是得不偿失就贵客自理了。

网友C:
厉害!光电源技术就这么大一堆!!

穿上一条裤子,好吸引匠人的手记……不知道他是否关心这些?

网友E:
两个电解电容背对背连接

我们注意到一点:在低成本的压力下______.它可以不考虑寿命因素,就像一台劣质设备不考虑严格的技术要求,只要主观应用短期觉察不出来就行了一样.
至于主题---其交流耐压值为多少?既然已经放弃遵循规范原则,也就没法用标准的耐压规范去衡量.
若是非得有个说法,那就是:按照直流耐压的测试原则,双向直流额定电压等于单个电容器的标称值.

网友F(2012-12-30):
引用 网友B:
基本器件的学问,信息量多得惊人。俺近年阅读文档无数,光看过删掉的就不下10G。8楼的认识,来自一位电容器 ...

蚂蚁大牛看了这么多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