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TVC管还是放电管?

楼主(2008-06-18):
也许两种都不是?有一个外部信号的检测接口,上面已经用了压敏电阻接地,另外还有一个类似与二极管的贴片元件(黑色的贴片二极管的样子)反向接地了(就像稳压管那样用法),上面的标记有E5、U4等等,google了很久都找不到型号,贴片元件列表上也查不到。请教各位~谢了~

网友A:
没有封装没有图片怎么帮你哦

型号多的了,就不知道你啥封装,有图贴上来啊。

要不就到http://bbs.taojinic.com发帖提问,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