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稳压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08-06-27):
感觉整流二极管好像反向击穿电压是很大的,稳压二极管用的就是反向击穿电压,不知道对否,还请哪位仁兄指教下

网友A:
整流管耐压要看型号而定

稳压管工作在V-A曲线的3象限(整流管在1象限)

楼主:
re

那稳压管的正向导通特性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A:
与整流管类似。

网友B:
re

二楼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