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或者单片机如何进行维修

楼主(2008-06-05):
我是新手 想学学电路和单片机的维修技术 有哪位大哥可以告诉我怎么入手么怎么来学习么 有什么技巧么 需要看什么书么 需要什么基础./我大学学的是机电 基础知识在毕业后基本上没什么巩固 谢谢大家

网友A:
单片机

单片机都已经是集成的,坏了就只能换新的,没得修的。

网友B:
基楚很重要~~~~

网友C:
电路是一个系统

一个最简单的电路,用电池把一个灯泡点亮。这个简单的电路已经包括了系统的所有要素:
1.系统功能:使灯泡发光(电能转换为光能)
2.系统组成:电源、传输导线、开关和灯泡。
3.系统性质:电磁的系统
要掌握好复杂的电路系统不仅要对构成系统的所有元部件的特性有个清楚的认识,还要对构成其的单元电路的特性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最后融会贯通起来在对整个系统的特性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好电路的基础理论(模电基础、数电基础、通信基础、自控理论、电磁学基础等),并且还要亲自动手做些基本实验(这对于认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动手做实验并非是在电脑上仿真模拟,而是亲手做,这点很重要。
水平有限,错误难免,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D:
弄懂基本原理,并且掌握一套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