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的NC问题

楼主(2008-06-05):
请教IC的NC问题

经常看到一些IC有些引脚是NC脚,就是不连接 !
我很奇怪,要是不连接,做个脚出来干啥 ?
是不是在有些情况下还要连?

谁知道 ?

网友A:
有些是为了好看的~~~具体看数据手册了,有时不能连接,要

有时要接地。数据手册会说明。

网友B:
与封装模具有关

IC封装是标准化系列化了的,封装材料及模具也就跟着标准化了,芯片引脚与标准不符也只好向上靠标了,因此会有一些空脚出现.
这些空脚一般不与芯片相连.

网友C:
主要是为了符合标准封装

网友D:
从热和力方面考虑也有道理吧?

网友E:
呵呵

有些片子的脚在测试的时候会用,普通使用时并不学要。

网友F:
那是为;了好看

那是为了好看.对称
  也有的可能用来接地/都是为了那种型号的封装/